咨询固定翼配套飞控器材,拜托大胡子等航模高人请指点...

楼主(2014-02-08):
故事是这样的:
        我的小孩15岁了还喜欢玩拼装模型,最近给他买了个塞纳斯的轻木灰机,要根据图纸拼装,就是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932463022。
因为完全不懂航模,就暂不讨论买的怎么样了(当然有改装建议更好)。

现在问题是:如果装好了,不能让它成为一件摆设,想按照掌柜的推荐,配上电控系统,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我好玩
请问应该在哪里买遥控、电调、舵机、电池、充电器等等配件?品牌太多,价格太乱,完全没办法选啊~

比如遥控,掌柜推荐的型号貌似是72M的一款,但还有2.4G的遥控,那种更好呢?
我的目标期望是:遥控范围不必太大,500M足够,只需控制稳定易上手即可。
请大胡子和有经验的大湿给指点一下,推荐信赖的产品或者店铺都可以,我好根据自己的预算,仔细甄选一下,
目前预算所有的电路部分,包括电池最好能控制在600-1000内,不知够不够?在此谢谢各位了!

飞机参数:
翼展960毫米 空机重195~215克

需要自己买的:

掌柜推荐配置如下:(网上有套餐)
1,新西达2212电机 KV1100  9寸浆,或KV1400配8060浆(速度会快些)

2.电池1500毫安花牌的电池质量一般不错
3.舵机4个辉盛牌9克舵机
4.电调新西达30A电调
天地飞四通道遥控器{一般买6通的,价格差不多的}
5.电池、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买个遥控器,现在流行2.4g的,看喜欢买个就行了,玩模拟器,找飞行教程,先把模拟器飞熟了,遥控玩顺 ...

我已经看明白了,2.4G的貌似高级点,接上USB线就能用光盘中的软件在电脑中模拟飞行,是这个意思吧?
我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听你们的话,先飞模拟器!!!
并且我想好了:
我决不飞第一次,直接跳过第一次,我将会从第二次开始飞,以逃过大家100%的祝福

咱还是说点实际的:请大家推荐信赖的产品或商家套餐。今天赛纳才到,要等两周后儿子回来才会拆包组装,(然后又要等两周回来才能装电控部分)我想这几天干点实际的,比如配套飞控,电调什么的。

网友:
这是条不归路

网友:
业余玩模型以休闲娱乐为主的,最好给你的固定翼配上飞控。
航模想顺利上天,得经过一番模拟器练习和逐步实操。
只凭一时兴趣骤然操鸡上天,就算你配好几万大洋的顶级遥控、顶级电调、顶级电机……结果只有一个:秒炸。

网友B:
机翼蒙皮怎么解决的?你买热缩膜了吗?
航模飞行看帖子学不来,大胡子打1万字也比不过现场有个人带你飞一圈;就算装备配齐了也需要人带,不然就是秒炸。

网友:
15岁了就让他自己选就行 别买轻木的 epp的耐摔

网友:
flyunlimit 发表于 26 分钟前
机翼蒙皮怎么解决的?你买热缩膜了吗?
航模飞行看帖子学不来,大胡子打1万字也比不过现场有个人带你飞一圈;就算装备配齐了也需要人带,不然就是秒炸。...

大胡子躺枪…

网友:
轻木的,还是新手,算了吧,弄个 nop 先练练手

网友A:
建议先买个遥控器,现在流行2.4g的,看喜欢买个就行了,玩模拟器,找飞行教程,先把模拟器飞熟了,遥控玩顺手了,在开始飞真机,一开始飞点小飞机容易成功,第一次就上塞斯纳炸的可能性基本是100%。

楼主:
诚心感谢楼上各位秒炸的祝福,真的。

我买的100元正反桨的玩具,那么粗糙的玩具都没体会过这么豪华的体验,真的,居然红外遥控的也能飞,如果能投资几万元的炸机,我觉得真的应该很爽。
非常感谢各位由衷的祝福,虽然我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会飞飞模拟器

网友C:
不飞模拟器直接上机的话,那楼上各位绝对不是“祝福”

楼主三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飞模拟器直接上机的话,那楼上各位绝对不是“祝福”

楼主三思

请看我的标题内容:
什么电调都不推荐,谈炸鸡难道不是太遥远的事情么?
未必我直接空机往地上砸?

再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不会飞模拟器啊?什么都没有,我都还没入门、不知道,你们就知道我会怎么做??

谢谢各位预言家,有推荐推荐,祝福无需再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机翼蒙皮怎么解决的?你买热缩膜了吗?
航模飞行看帖子学不来,大胡子打1万字也比不过现场有个人带你飞一圈 ...

趟枪啊~

你不应该买这轻木的,没经验容易炸还不好修,应该买EPP泡沫的,这样502,热熔胶都可以随时开修。
你需要的设备如下:
遥控 天地飞7  500
电机 朗宇 2212KV1200  90
电调 好盈天行者40A 55
舵机 辉盛9g X3
电池 格氏3s 1300mah 25C X2 单价75,两块150
充电器,B6 100
以上属中低端配置。

另外需要备件:
1045桨X5=10
12V胶枪胶棒20
螺丝刀,钳子若干

你这飞机自己飞只能秒炸,新手做的飞机也不结实,不知道哪里是关键,上去机械故障也容易炸。
新手上真机飞,想都不要想,秒炸。
你需要买一套模拟器,50大洋,接到电脑上先飞熟悉后才能飞真机。
商店可以在淘宝搜 开心模型, flyhke我一般在这两家买。

网友:
为什么说是我让大胡子躺枪呢?楼主标题不就已经提到大胡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趟枪啊~

你不应该买这轻木的,没经验容易炸还不好修,应该买EPP泡沫的,这样502,热熔胶都可以随时开修 ...

终于收集到第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等东莞重建,咱们ISO!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终于收集到第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等东莞重建,咱们ISO!

我同意,我老婆怕是不同意呢。
如果你愿意折腾,可以450买富斯TH9遥控,8通道的,不过如果要发挥此控的优点,你需要对主板上的MEGA64刷写ER9x固件。
刷写之后,遥控更复杂了~新手更搞不写了,因为你根本看不懂菜单的意思,好多老鸟都搞不定。可以买来先用原版固件,成了老手后刷ER9x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同意,我老婆怕是不同意呢。
如果你愿意折腾,可以450买富斯TH9遥控,8通道的,不过如果要发挥此控的优 ...

谢谢大胡子!

我看了郎宇2212电机,有两个型号,一个是X2212
另一个是用桨夹的A2212那种传统造型的。我就糊涂了,到底是哪一种呢?
另外,1045桨是正反桨通常配套卖的,可以通过电机换相或者设置遥控改变转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