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半孔焊盘设计问题

楼主(2014-02-09):
请教 Protel 中如何设计这种焊盘 ?

这样做是否可行 ?

网友A:
这样设计可以。
半孔就是钻孔放在板外形线上,一半在板内一半在板外,切割后剩下一半的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可以。
半孔就是钻孔放在板外形线上,一半在板内一半在板外,切割后剩下一半的孔。 ...

这样,侧面有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侧面有铜吗

有铜。通孔焊盘放在板外形线上,半孔就是一半焊盘孔。

网友(2014-08-14):
引用 网友A:
有铜。通孔焊盘放在板外形线上,半孔就是一半焊盘孔。

制板时,提交文件,需要特别做说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铜。通孔焊盘放在板外形线上,半孔就是一半焊盘孔。

看贵司官网列出的工艺要求里,规定半孔内径不得小于0.6mm;想请教下,半孔外径有无要求?

网友:
这样画可以,详情见2楼和4楼回复。

半孔工艺是特殊情况,需单独安排工作板,会加收费用,具体以样板或小批量报价同事审核为准。

下单时,请在其它备注栏备注:做半孔工艺。

另:
半孔工艺:最小孔内径≥0.6mm(23.622mil);外径的单边焊环≥0.153mm(6mil);最小间隙≥0.153mm(6mil) 建议10mil以上

网友:
下次也这样话半孔

网友(2014-09-13):
终于明白半孔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C:
话说半孔干什么用的?

网友:
打样就直接把切割线经过焊盘孔就可以,会有少许铜皮,板子回来需要手工处理一下.但是省钱啊.

网友:
外加板子尺寸要求大于10mm*10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半孔干什么用的?

两块PCB板叠加在一起时比较管用。

网友:
可行, 但制板厂家要加价

网友:
我们也是一样把一半焊盘放到板边外面,备注清楚,跟供应商沟通确认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