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有不明干扰,求解

楼主(2014-02-09):
如图,TOPTEK TK-7020,档位,10mV,5uS,探头处以短路状态下有干扰,看来这古董要杯具了。
手机拍的,大家就将就一下。

网友A:
探头附近有没有干扰源?开关电源类的?

网友B:
开关电源类的干扰吧?把探头拔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类的干扰吧?把探头拔了看看

探头拔就没看到杂波了。
探头不是屏蔽线吗,这干扰也太明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附近有没有干扰源?开关电源类的?

附近没明显干扰源,我看到有干扰才拿手机拍的。
手机靠近探头干扰增加不多,
按lw2012的方法应该说明干扰来自外界,难道我活在这么大的电磁环境中?

楼主:
再传一张刚拍的,档位:5mV,0.1uS
编辑原因:说明这图左右反了,但电脑上看的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探头拔就没看到杂波了。
探头不是屏蔽线吗,这干扰也太明显了吧。

如果去掉所有探头,还是有这个信号,那么说明是示波器内部干扰。

网友C:
如果拔掉探头还是这样就不是内部干扰
探头和地线之间那个环就足够感应这么高的干扰了,旁边一个开关电源的空间干扰足以!
我经常用这样的环来测试电路各个部分的辐射干扰情况,这种波形很像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干扰,
如果附近有开关电源供电的设备,可以尝试将输出的负极接大地,示波器上感应的干扰会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拔掉探头还是这样就不是内部干扰
探头和地线之间那个环就足够感应这么高的干扰了,旁边一个开关电源的 ...

有办法知道干扰来自那个方向吗?我这里当时没手机充电没开灯,没开关电源类设备在工作,我想知道那里发出的干扰这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办法知道干扰来自那个方向吗?我这里当时没手机充电没开灯,没开关电源类设备在工作,我想知道那里发出 ...

不太容易知道,只能拿着探头到处去试试

也不能完全排除是探头的问题

网友(2014-03-30):
有可能探头有问题。。

网友(2014-09-17):
长见识了

网友(2014-11-17):
引用 楼主:
有办法知道干扰来自那个方向吗?我这里当时没手机充电没开灯,没开关电源类设备在工作,我想知道那里发出 ...

我见过类似的干扰波形
干扰来源:笔记本代用电源(非原装,那种很轻的开关电源)
扯掉那个电源,干扰消失。

网友(2015-01-27):
我的数字示波器也有这样的干扰,信号和地接在一起都有,想要用单次触发功能测量一下弱信号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换成模拟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