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KE02系列编程问题

楼主(2014-02-09):
小弟最近正在用 kinetis的 KE02 做个项目,编译环境用CodeWarrior 10.5  在官网上找可参考的程序很少,即使找到了也是基于IAR的,哪位专家有简单了例程啊,我现在正在一点一点的抠datasheet写程序

还有,PRIMASK这个寄存器是所有中断的总开关,我尝试过 用语句 PRIMASK = 1; 可是不成功,因为在官方提供的头文件 “MKE02Z2.h” 根本没有“PRIMASK”,所以编译不过, 请问要如何在CodeWarrior下配置这个寄存器PRIMASK?谢谢

网友A:
习惯用MDK,不过应该差不多,在arm_cmo.h有:

/*!< Macro to enable all interrupts. */
#ifndef KEIL
#define EnableInterrupts asm(" CPSIE i");
#else
#define EnableInterrupts  __enable_irq()
#endif

  /*!< Macro to disable all interrupts. */
#ifndef KEIL
#define DisableInterrupts asm(" CPSID i");
#else
#define DisableInterrupts __disable_irq()
#endif
/***********************************************************************/

话说官网有KE的库的,你再找看看,比较大,附件传了几次失败了。
PS:为啥要用CW啊,MDK和IAR挺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用MDK,不过应该差不多,在arm_cmo.h有:

/*!< Macro to enable all interrupts. */

非常感谢

网友(2014-04-07):
我也在用KE02,使用Keil MDK 4.72

网友:
KE02的程序其实很多,楼主可以点击这个链接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FRDM-KE02Z&fpsp=1&tab=Design_Tools_Tab

KE02-SC 是操作寄存器方式的例程包

KEXX_DRIVERS_V1.0.1_DEVD 是库形式的例程包

网友(2014-09-18):
PRIMASK应该是CPU里的寄存器,没法通过C直接访问吧,需要用汇编操作。

网友:
我也是用CW,英文的好不熟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