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0F206读管脚的疑问

楼主(2014-02-09):
        目前我在使用PIC10F206的时候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将PIC10F206的GP0管脚通过100K电阻上拉到5V,然后将GP0设置为输入,接着读取GP0管脚电平,读出来的却是低电平,不知是怎么回事,求高手指点。
        代码如下:
OPTION = ~T0CS;
TRISGPIO = 0x0B;
FOSC4 = 0;
while(1)
{
        tmp = GP0;
        if(tmp==0)
        {
                alarm_wave();
        }
        else
        {
                GP2_LOW;
        }
}

网友A:
多看看PDF,PIC有部分型号的部分引脚可能只为作为输入的!!

网友B:
1.输入有模拟输入和数字输入,pic单片机上电复位默认是模拟输入;
2.修改为数字输入方式再试下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PDF,PIC有部分型号的部分引脚可能只为作为输入的!!

我看过了的,GP0可以用为输入输出操作的,GP3是只能作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输入有模拟输入和数字输入,pic单片机上电复位默认是模拟输入;
2.修改为数字输入方式再试下可不可以 ...

可是我看了下PIC10F206的datasheet,没有找到修改为数字输入的方法啊,求指点!顺便附上PIC10F206的中文datasheet。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看了下PIC10F206的datasheet,没有找到修改为数字输入的方法啊,求指点!顺便附上PIC10F206的中文d ...

1.你这个貌似只有数字输入,所以不用设置输入方式。
2.你先用万用表测量下输入端电压是不是5V;
  如果是说明电路没问题,反之修改硬件电路;
  电路如果没问题则添加延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这个貌似只有数字输入,所以不用设置输入方式。
2.你先用万用表测量下输入端电压是不是5V;
  如果是 ...

这个电路我是用3.6V锂电池供电的,而且我看datasheet上说供电在2.2~5.5V之间,所以供电应该没问题,而且我量输入端电压在3.5V左右,所以高电平应该是有的。如果要加延时的话,加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是用3.6V锂电池供电的,而且我看datasheet上说供电在2.2~5.5V之间,所以供电应该没问题,而且 ...

1.加到temp赋值语句后面试试。

网友:
PIC10F206是有内置比较器的,默认是开的吧关了就可以了,以下为数据手册内容:
8.1 比较器配置
片上比较器输入(GP0/CIN+ 和GP1/CIN-)以及比较器
输出(GP2/COUT)都是可控的。CMCON0、 OPTION
和TRIS 寄存器用来控制这些引脚(见图8-1)。

网友C:
在程序中对CMCON0寄存器设置一下,详看数据手册   8.0 比较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程序中对CMCON0寄存器设置一下,详看数据手册   8.0 比较器模块

非常感谢,就是这里的问题,关闭比较器后,GP0就能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