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隔离串口FT232-TTL

楼主(2014-02-09):
光电隔离串口FT232-TTL

原理图

光隔离端口波形图(波特率:115200bps)

光隔离端口波形图(波特率:230400bps)

安装好的板子

可以装在这个外壳里

网友A:
FT232RL可以达到3Mbps的波特率,你这个光耦速度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232RL可以达到3Mbps的波特率,你这个光耦速度够吗?

没有测试过

网友:
吕老师又有新作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T232RL可以达到3Mbps的波特率,你这个光耦速度够吗?

串口通讯能达到3M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通讯能达到3M么??

试过ARM吗?只是为了兼容以前的设备一般最高设置到115200bps,不代表不能更高

楼主:
波特率:230400bps,这是我手上能找到的波特率最高的串口设备了,工作稳定,波形图放到了楼主位。

网友:
这点体积,这点零件,太浪费外壳了,,,,楼主 得考虑用 MV的下载器外壳合适,才不到1只羊 ,就是下图上的外壳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0386234063

网友:
6n137的速度应该没问题吧
另外类似6n137有8脚双光耦的,hcpl2630,和6n137同一个datasheet。

网友:
电源有隔离么?

网友:
板子上是隔离了,两边独立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T232RL可以达到3Mbps的波特率,你这个光耦速度够吗?

WIN XP下怎么到3M的速度?

默认只有115200啊

网友:
adi的磁隔离更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 XP下怎么到3M的速度?

默认只有115200啊

以前的很多串口调试工具都是为了兼容PC本身的串口,默认不支持那么高的波特率,超级终端可以到921600bps,要更高的波特率需要自己编程上位机

网友:
用TI ISO7xxx系列,或Sillicon 的数字隔离器,轻松搞掂。

网友D:
  光耦用的是那家的呀!板子会出售的吗?

网友:
USB转串口最高波特率到12M ,我用过FT2232H,用周立功的串口调试软件。

网友:
一般般,用磁耦隔离会更好,特别高速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用的是那家的呀!板子会出售的吗?

光耦是亿光电子的,板子已用完了。

网友:
最近在做类似的东西
6n137速度能有10M呢
串口一般1M就到头了用起来是足够的

网友(2014-09-11):
光耦另一端要外给电,要不加个电源隔离B0505S

网友:
FT232 王者至尊,远超其他USB 串口芯片。

网友:
看来FT232确实厉害啊,

网友:
高速光耦吧

网友(2015-08-28):
数字隔离 iso7240 iso7241

网友(2015-10-06):
偶尔用用,自己做麻烦,有个现成的好了,也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