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个家居蓝牙控制器 大家感觉怎么样

楼主(2014-02-09):
上位机:蓝牙串口通信助手 安卓版
下位机:家居蓝牙控制器

通过手机与蓝牙配对通信,控制房间里灯 风扇 空调 插座 等等

方案:蓝牙串口芯片+继电器+单片机 +安装蓝牙串口通信助手的手机

直接对现有房间配电进行简单改造即可实现。

手机上发送不同字符给控制器,控制器识别不同的命令控制io继电器的开关
即可实现。

我一直想做,但是一直没机会,做出来应该很有成就感的,刚刚来到北京生活,实习呢,租了间自己的房,除了会把它打扫的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之外,作为一名苦逼的电工,我给它安上这个系统,应该还不错吧 哈哈哈
大家感觉一下吧

网友:
可行,蓝牙模块大概20块,单片机+继电器(大概40块可以搞定)+电源(2w的交流转直流电源,10来块搞定)

网友A:
蓝牙有一点局限性,不如上物联.

网友:
挺简单的 下位机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有一点局限性,不如上物联.

发射端选手机比较方便 总不能不带手机吧

网友:
支持楼主,多多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B:
年轻人动动手没坏处,鼓励。一点不难,很好做。不过缺点你心里也地清楚。
发现蓝牙设备、对码都需要时间,只能一对一。
如果只控制一个设备,远不如红外遥控器方便,如果控制多个设备,控制设备间的切换会等的你打瞌睡

网友C:
正在做基于 nrf+wlan+wifi的智能家居 不打算用蓝牙 模块贵感觉大范围组网不太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做基于 nrf+wlan+wifi的智能家居 不打算用蓝牙 模块贵感觉大范围组网不太容易 ...

我记得有nrf转蓝牙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轻人动动手没坏处,鼓励。一点不难,很好做。不过缺点你心里也地清楚。
发现蓝牙设备、对码都需要时间, ...

谢谢  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有nrf转蓝牙的模块

我还需要控制别的 而且价位必须要考虑 蓝牙应用调频技术,对nrf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需要控制别的 而且价位必须要考虑 蓝牙应用调频技术,对nrf有一定的影响 ...

大量的话,价格下来的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量的话,价格下来的多吗

台产的 nrf模块最便宜的3.8 淘宝 蓝牙的话怎么也得20多吧……

网友:
串口控制的 WiFi 模块,更适合,感觉

网友:
Wifi更合适,而且最好能互联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产的 nrf模块最便宜的3.8 淘宝 蓝牙的话怎么也得20多吧……

nrf2401   4.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产的 nrf模块最便宜的3.8 淘宝 蓝牙的话怎么也得20多吧……

淘某宝上的价格

网友:
配对,急死人。

网友D:
你是自己做着玩呢,还是以公司的名义推向市场,如果是推向市场,这个控制终端,要不要ccc认证呢。

网友:
可以有,我也一直想搞。

网友:
wifi模块前途可能会好点

网友E:
恩,我已经做出来自己用了。蓝牙电控锁,用手机开门。关门后,门上没任何锁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恩,我已经做出来自己用了。蓝牙电控锁,用手机开门。关门后,门上没任何锁眼 ...

手机没带 或者坏了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手机没带 或者坏了怎么办?

找备用手机 或用钥匙开门啊!
外面的锁是用铁板+螺丝封住的,实在不行就用螺丝刀拆开铁板,用备用钥匙开锁,至少给小偷开门增加难度!!

网友:
wifi + nrf 成本效应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自己做着玩呢,还是以公司的名义推向市场,如果是推向市场,这个控制终端,要不要ccc认证呢。 ...

大规模推广肯定要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备用手机 或用钥匙开门啊!
外面的锁是用铁板+螺丝封住的,实在不行就用螺丝刀拆开铁板,用备用钥匙开 ...

1.你的想法比我的好多了
2.电动锁去哪里买?

网友:
用BLE啊,可以1对7,就算切换也快得很

网友E:
引用 楼主:
1.你的想法比我的好多了
2.电动锁去哪里买?

TB上很多,一般就¥80-90

网友:
通过手机与蓝牙配对通信,控制房间里灯 风扇 空调 插座 等等

能达到多少米的距离?实用性如何?
跟WIFI相比,有什么优缺点?哪位大侠分析一下?

网友G:
我已经做了个实验板,可以用安卓手机通过蓝牙控制四个继电器的通断,安卓程序和单片机程序都是自己编的,想用来控制房间灯光,但改造线路有点麻烦,还没有实际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TB上很多,一般就¥80-90

能给个链接  否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110032093
¥78.79  4线【电源 ,地,驱动+,驱动-】,驱动正负极就是给个12V左右的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已经做了个实验板,可以用安卓手机通过蓝牙控制四个继电器的通断,安卓程序和单片机程序都是自己编的,想 ...

大神  安卓软件怎么编  改造很容易的 继电器的两个线引出来 接到开关的 两根线上 为美观可以在配电管里面跑线

网友:
我也觉得因该上WIFI

网友:
距离短,用处不大.
WIFI差不多.

网友H:
友情帮顶一下  支持楼主  只有开始做了  才会慢慢的完善  停留在方案阶段 永远不知道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友情帮顶一下  支持楼主  只有开始做了  才会慢慢的完善  停留在方案阶段 永远不知道哪个好 ...

是的, 马上开工    学有所用,做自己爱做的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神  安卓软件怎么编  改造很容易的 继电器的两个线引出来 接到开关的 两根线上 为美观可以在配电管里面 ...

安卓手机程序是用basic4android编写,MCU用的是M8,程序用BASCOM-AVR编写,只简单地用手机通过蓝牙控制继电器的开关,有空我会整理发个帖子的。

网友I:
网上的蓝牙遥控器我倒是很感兴趣 可以替代网络机顶盒的遥控了
楼主可以看看能不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安卓手机程序是用basic4android编写,MCU用的是M8,程序用BASCOM-AVR编写,只简单地用手机通过蓝牙控制继 ...

果然是大神, 代替我那个蓝牙串口助手    我搞硬件的     安卓不懂啊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上的蓝牙遥控器我倒是很感兴趣 可以替代网络机顶盒的遥控了
楼主可以看看能不能搞 ...

蓝牙遥控器   你给讲讲?    小米的盒子?

网友I:
也可以是台式电脑,就是说蓝牙模块类似于无线键鼠的接收器,然后手机APP模拟键鼠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可以是台式电脑,就是说蓝牙模块类似于无线键鼠的接收器,然后手机APP模拟键鼠行为。 ...

我见过的跟你这类似的    就是红外遥控器的控制器   单片机接收红外遥控信号 然后跟电脑通信, 需要上位机配合   根据不同的命令控制电脑不同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