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T分散加载文件宏控制问题

楼主(2014-02-09):
这大过年和已经是第二次问问题了,现在小弟需要编写一个分散加载文件,有两段地址,但是同一个程序,分A版本和B版本,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在分散加载文件里在根据版本号来编译不同的地址。如下面这样子,但是描术不通过有问题。希望得到前辈指教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define APP_ver_val 0
#if APP_ver_val==0
LR_IROM1 0x00000000 0x0008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8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else
LR_IROM1 0x00000000 0x0008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8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endif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10000000 0x0001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网友:
keil里面有个target选项,一个工程可以创建多个target,比如Debug的下载到RAM运行,release版本的下载到Flash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