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sot23-6的开关电源芯片,BP 35b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4-02-09):
好小巧,应该是国产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把外围电路画出来看看 ?

楼主:
外围简单,也是光耦反馈,和普通的一些控制电路基本相同,驱动一个mos管,只是看这个封装比较小.

楼主:
楼上的用户名id真是见识多广,看了下文档,这个芯片性能还真不错,同样PIN  TO  PIN替代的也不少.

网友:
我也看到一款SOT-23-6的开关电源IC,外围是R8002 MOSFET 反馈是光耦,器件上的标号是竖排的左723 右216 。
1-2脚接光耦,看起来和 ld7535 引脚是兼容的。

网友(2014-08-07):
我这有颗mark : 63D09 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