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控制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14-02-09):
我用TINY13设置输出PWM调速控制12V直流电机,怎么一直有像蜂鸣器一样的声音出来的呀?我的电路连接参考下图

请各位大神看看是什么原因哦

网友:
拿个直流电机接到音频功放上,你可以用来听歌。

网友:
pwm频率高一点试试

楼主:
还是会有声音的,只是小一点声音,但我接上一个调速模块后,用600HZ的频率也不会发出声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驱动芯片的电极的声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会有声音的,只是小一点声音,但我接上一个调速模块后,用600HZ的频率也不会发出声音,不知道是什 ...

能说一下调速模块的型号吗?

楼主:
没有什么型号哦!是汽车上用的空调调速器,上面什么型号都没有

我简单做的调速器声音来自于电机,不是芯片上的

网友(2015-01-26):
电源的声音吧,如果是开关电源,看看是不是电感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