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Embedded Workbench 授权文件

楼主(2014-02-1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6.70 授权文件

此授权文件无任何限制,全功能通用版。
与正版授权文件的唯一区别就是不能解压缩Iar Library Source,因不知道压缩文件密码,此缺陷不影响正常使用。

使用方法:
1.解压缩EWARM_6.7_License.rar,取得Selected.package。
2.复制Selected.package文件到指定目录:
  X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ARM\EW\1\
  WIN7:C:\Program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ARM\EW\1\
  若路径不存在,则手动创建路径。
3.运行EWARM,授权成功。

其他IAR Embedded Workbench授权文件下载地址: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chivalrys/6910411

文件夹授权程序
43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Texas Instruments 430 5.60
8051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8051 8.30
ARM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6.70
AVR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tmel AVR 6.30
STM8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STMicroelectronics STM8 1.42

复制相应的文件夹到指定的目录内:

X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

WIN7:C:\Program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

若路径不存在,则手动创建路径。

此破解方式暂时未发现bug,若有发现问题的可到http://blog.csdn.net/chivalrys/article/details/8564568 提交问题。

仅供研究学习

楼主:
感谢一位叫“雷锋”的网友提供正版软件,从而获取到  EWARM-protected-library-src.exe解压密码:L7h3d1m6

QQ交流群:50748276

网友:
全力破解IAR ARM,给力顶!

网友A:
看来注册机要现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注册机要现身了

不需要注册机,直接使用我做好的授权文件就可以了,通用无限制完整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注册机,直接使用我做好的授权文件就可以了,通用无限制完整版。 ...

该授权文件兄台可否提供?
另外其他的开发环境(AVR 8051 430 STM8)该如何做授权文件或者兄台也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授权文件兄台可否提供?
另外其他的开发环境(AVR 8051 430 STM8)该如何做授权文件或者兄台也做好了? ...

我电脑只安装了EWARM,有需要其他系列授权文件的,自己先装好软件然后联系,我帮你制作。

网友B:
IAR 6.7编译或下载会卡住 6.4低版本就没有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和和谐有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 6.7编译或下载会卡住 6.4低版本就没有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和和谐有关么? ...

不用和谐了,用授权文件了,和正版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
强大啊,之前还有人哀叹说IAR要衰落,因为更改了被crack方式

网友:
如果能告知怎样生成许可文件就完美了,哈哈

网友A:
楼主这个许可文件应该是在30天试用的许可文件上修改而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许可文件应该是在30天试用的许可文件上修改而来的吧?

是的,Package Tag : EV,去掉了试用许可的时间限制和绑定电脑的限制。所以就变成没限制了。

最好有个正式版的许可用来修改,哪位可提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Package Tag : EV,去掉了试用许可的时间限制和绑定电脑的限制。所以就变成没限制了。

最好有个正 ...

研究了半天没找到生成key的方法,楼主可否赐教?
用了楼主提供的工具现在到这里接下来不会搞了,请教楼主。

我生成的代码是这样的:
Decrypted license code:
13 AVR.EW.COMPILER 1.02 LONG 0 NORMAL STANDALONE EXCL INFINITE_KEYS INFINITE_KEYS NEVER NEVER SLM_CODE CL_ND_LCK 5842EFD10800 INFINITE NiL Ni CHK_TAMPER Ni 45B CHK_VM

楼主的是这样的:
13 ARM.EW.COMPILER_EV 1.02 LONG NORMAL STANDALONE EXCL INFINITE_KEYS INFINITE_KEYS NEVER NEVER NiL SLM_CODE DEMO NiL NiL Ni NiL NiL 5_MINS NiL nS9Yra2JokFaOTGe7:5Q3YQWXPOlvxy9i3B8OJVKlDVJkPALKlCYFgyE1m1KHD5wL7

后面那一串序列号不知怎样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了半天没找到生成key的方法,楼主可否赐教?
用了楼主提供的工具现在到这里接下来不会搞了,请教楼主 ...

Custom Output 选择 Expanded readable license code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了半天没找到生成key的方法,楼主可否赐教?
用了楼主提供的工具现在到这里接下来不会搞了,请教楼主 ...

文件夹        授权程序
43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Texas Instruments 430 5.60
8051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8051 8.30
ARM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6.70
AVR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tmel AVR 6.30
STM8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STMicroelectronics STM8 1.42

以上License都已经做好了。

http://blog.csdn.net/chivalrys/article/details/8564568

网友:
2014春节大福利啊。谢谢楼主,楼主一生平安

网友:
高,虽然已经转移到 GCC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夹        授权程序
43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Texas Instruments 430 5.60
8051         IAR Embedded Wor ...

万分感谢哥们,你真是好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夹        授权程序
43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Texas Instruments 430 5.60
8051         IAR Embedded Wor ...

2014年的一大福利啊,期待以久啊!

网友C:
各位谁能给个IAR 最新版6.70.3的链接啊,为什么IAR网站,我总是上不了,Download链接总是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位谁能给个IAR 最新版6.70.3的链接啊,为什么IAR网站,我总是上不了,Download链接总是打不开! ...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shareid=1472767783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楼主能否把其它LIC也上传上来,我没有CSDN的账号,下载不了。谢谢!

网友D:
6703如何解决有中文注释,不能改变字体?

网友:
好东西啊,正需要

网友E:
其他几个平台的授权文件。CSDN没有分了。。还去评价了一个资源才下得。。谢谢LZ了。不知道是否合适,LZ要是觉的不妥过会就删了,下载自: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chivalrys/6910411
压缩包里"说明.txt"内容:
文件夹名称     授权程序
430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Texas Instruments 430 5.60
8051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8051 8.30
ARM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6.70
AVR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tmel AVR 6.30
STM8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STMicroelectronics STM8 1.42

复制相应的文件夹到指定的目录内:
X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
WIN7:C:\Program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

网友:
IAR授权文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他几个平台的授权文件。CSDN没有分了。。还去评价了一个资源才下得。。谢谢LZ了。不知道是否合适,LZ要是 ...

没关系的,就是为了Share,帖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6703如何解决有中文注释,不能改变字体?

没这问题吧?

楼主:
试试右键Character Encoding改为System

网友:
新年大礼包,谢谢。

网友:
牛掰,虽然我也有个破解的6.7,但没其他的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右键Character Encoding改为System

哈哈,搞定,谢谢!

网友F:
按照楼主的方式成功破解6.7  ,但是仿真时我盗版的JLINK不行,说谁固件问题,但在MDK下正常使用,上图求高人指点

网友:
好吧。。没有看清楚帖子,一直想着怎么不能解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楼主的方式成功破解6.7  ,但是仿真时我盗版的JLINK不行,说谁固件问题,但在MDK下正常使用,上图求高 ...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3&uk=3842212607

下载:JLinkARM462(用山寨版JLINK的,请替换此dll文件).rar

网友:
果断记号,LZ强人

网友:
先记上。。。之前我用暴力破解的IAR仿真不了AM3359  不知道现在可以了没有

网友:
楼主专门搞破解的,强人啊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Iar Library Source是做何用的?可以查看Iar Library的源码?

网友:
这个不错,我一直不喜欢暴力破解的iar,就怕有问题

网友:
这个强的,楼主强人!

网友G: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3&uk=3842212607
你的这个文件有多大啊,怎么我保存到我的网盘提示我的空间不够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472767783&uk=3842212607
你的这个文件有多大啊,怎么我保存 ...

没多大,只有2T

网友:
我的神啊,

网友:
楼主强大,佩服、佩服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一位叫“雷锋”的网友提供正版软件,从而获取到 IAR Library Source 解压密码:L7h3d1m6 ...

请教这个密码怎么使用啊,能否用于IAR AVR,使用时提示密码不正确。

网友I:
强大的楼主,是否可以提供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Renesas M16C and R8C的授权文件,谢谢

网友A:
IAR Library Source 解压密码:L7h3d1m6
怎么用啊,在ide里面用还是直接解压某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强大的楼主,是否可以提供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Renesas M16C and R8C的授权文件,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 Library Source 解压密码:L7h3d1m6
怎么用啊,在ide里面用还是直接解压某文件? ...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7\arm\src\lib\EWARM-protected-library-src.exe
直接运行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这个密码怎么使用啊,能否用于IAR AVR,使用时提示密码不正确。

这个密码是EWARM-protected-library-src.exe文件的解压密码,AVR的解压密码暂时还不知道,得从正版软件获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7\arm\src\lib\EWARM-protected-library-src. ...

非常感谢!
另外你在csdn里面公布的qq交流群号码不对吧?搜索不到这个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密码是EWARM-protected-library-src.exe文件的解压密码,AVR的解压密码暂时还不知道,得从正版软件获 ...

谢谢,了解了;

网友J:
我放到哪个文件夹了。出现这样的提示:
原来能用的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放到哪个文件夹了。出现这样的提示:
原来能用的也不行了。

这个问题应该和授权没有关系,你重装一下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另外你在csdn里面公布的qq交流群号码不对吧?搜索不到这个群

可以搜索到了,好多年没用的群了。

网友:
收藏了,,,,留着备用,,

网友:
能自动安装的都不能用了,原来破解了的,重新安装的也不行。

网友:
祝大湿们2014年走红运,发大财

网友:
怎样得到Vendor ID? 谢谢!

网友:
这个得收藏了,好东东

网友:
我等IAR死忠的福音啊!!!(赞<<5)

网友:
牛x的,以后用的到。

网友:
再次感谢楼主热心的帮助

网友:
我原来在iar网站上申请了限制代码量评估版的序列号,,,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用那种也试试申请个限制代码量评估版的证书来修改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明天去下载一个MC16c的安装文件测试一下

网友:
正需要这个,多谢楼主

网友:
谢lz了,这下好了,同一个ide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uk=3842212607&shareid=1472767783

首先感激一下强人!

我在网盘里下了VS和license,安装好VS后,将license解压后放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 里面。
但是启动VS的IAR License manager后,显示:

应该没破解成功吧?

网友:
能否提供78K的LICENSE

网友:
不知道最新的IAR 7101是否支持

网友K:
同问楼上的问题,什么时候可以支持7.10?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问楼上的问题,什么时候可以支持7.10?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43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435-1-1.html

太给力啦!

网友:
非常感谢,好人!

网友L:
膜拜大神!   我下载了  EWAVR-6303-Autorun.exe   按照楼主的方法,结果和91楼的结果一样····求大神指导怎么破?

另外安装了多款产品怎么破?  有包含全系列的LicensePackages么?
我需要EWAVR    EW430  EWARM   EWSTM8

先谢谢大神!

搞定了!原来是复制文件夹! 不是单单文件。

网友:
标记,标记。

网友D:
7.1出现这个警告,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7.1出现这个警告,怎么解决?

应该是重复定义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重复定义了吧。

先谢谢你的回答,6.x不会出现这个警告。

网友(2014-03-23):
Keil C51和Keil MDK用得多,IAR的以前也就是试玩了一下8051的、不习惯、一着急就没怎么用了,现在一直就只是收藏,希望以后能在ARM类型的MCU上用到。谢谢各位的无私分享!

网友:
记号,替换lisence文件方法

网友:
版主,我安装了好多次的IAR FOR ARM 6.7 但是还是提示

Error[Li016]: size limit exceeded: 36030 > 32768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安装到傻了,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我的安装方法如下:
到你的空间下载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shareid=1472767783 安装
EWARM-CD-6703-6387.exe
然后安装 EWARM_6.7_License.rar

还是这个问题

我的工程设置是这样的

网友: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2014-05-05):
膜拜大神!

网友(2014-06-13):
我也贡献几个给大家方便学习与研究

网友(2014-09-16):
楼主太强大了,stm8安装后,正常使用。
不过avr的编译我在官网只下载到了6.40.3的版本,经过测试,这个6.30的license不能使用,楼主可否提供一下?再次感谢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L:
膜拜大神!   我下载了  EWAVR-6303-Autorun.exe   按照楼主的方法,结果和91楼的结果一样····求大神 ...

您好,可否 百度网盘 共享一下   EWAVR-6303-Autorun.exe ,我在官网下载不到了。下载到的640,下载的license不支持。

网友:
再顶一下;
楼主太强大了,stm8安装后,正常使用。
不过avr的编译我在官网只下载到了6.40.3的版本,经过测试,这个6.30的license不能使用,楼主可否提供一下?再次感谢无私奉献!
或者有6.30的软件也可以。

网友:
再顶一下;

各位是否有iar avr 6.30的版本

网友:
好东东,正需要

网友(2014-11-19):
EWARM-protected-library-src.exe,这个东西谁哪里有,可否共享一下!

网友:
IAR STM8 1.42可以用

网友(2015-12-04):
引用 楼主:
感谢一位叫“雷锋”的网友提供正版软件,从而获取到  EWARM-protected-library-src.exe解压密码:L7h3d1m6

这个解压的库文件具体是什么库?

网友:
mark一下强大的楼主。

网友(2016-01-04):
楼主能制作最新版IAR ARM的license吗?我用论坛发布的IARkg_Unis.exe能激活IAR ARM 7.4,但重启电脑后激活又失效了,反复试过多次都是这样子。但用楼主提供的IAR ARM 7.1版license直接拷到l相应目录激活IAR ARM 7.1没这问题。

网友M(2016-02-19):
楼主, 我用的你以前提供的AVR 6.3的许可, 安装正常, 但是解压LIB时出现问题, 但是以前是正常的,我已用1年多, 今年刚做了系统,重新安装后出问题了: 如下图
现在不知道如何处理了, 请楼主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 我用的你以前提供的AVR 6.3的许可, 安装正常, 但是解压LIB时出现问题, 但是以前是正常的,我已用 ...

呵呵,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ARM的库可以正常解压,但是AVR和51的库不可以解压,系统提示和 @tomhe666 的一样。
个人猜测,是不是ARM版本有网友提供了正版授权的解压密码,但是AVR和51的版本没有正版授权的解压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