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2 驱动问题

楼主(2014-02-10):
HT1622 驱动断码屏只有com口有输出 段 驱动脚没有输出有谁碰到过

网友:
从没遇到过:
1.确认HT1622驱动正常,SYS ON ,LCD ON
2.从新换一片IC
3.是不是测量有问题,实际能不能显示

楼主:
移植了驱动但是总觉得这驱动有问题
/*****************************************************************
HT1622 底层驱动 Data 数据 Length 数据长度
*****************************************************************/
void Write_HT1622_Byte(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Temp=0x80;
    for (i=0;i<Length;i++)
    {
        CLR_BIT ( HT1621_WR );   //“写”时钟置0
        if (Data&Temp)
          SET_BIT ( HT1621_DAT );//数据线置1
        else
          CLR_BIT ( HT1621_DAT );//数据线置0
        Temp>>=1;                //准备下一位
        SET_BIT ( HT1621_WR );   //“写”时钟置1
    }
}
/*****************************************************************
HT1622写入数据函数 Address 写数据地址  Data 数据
*****************************************************************/
void Write_HT1622_Data(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a)
{
    CLR_BIT ( HT1621_CS );       //片选置0
    Address <<= 2;               //将实际地址挪到高位
    Data <<= 4;                  //将实际数据挪到高位
    Write_HT1622_Byte(0xA0,3);   //写入写数据的ID 101 高3位有效
    Write_HT1622_Byte(Address,6);//写入6个位初始地址 高6位有效
    Write_HT1622_Byte(Data,4);   //写入4个位数据 高4位有效
    SET_BIT ( HT1621_CS );       //片选置1
}
/*****************************************************************
//HT1622写命令函数 Command 命令
*****************************************************************/
void Write_HT1622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CLR_BIT ( HT1621_CS );       //片选置0
    Write_HT1622_Byte(0x80,3);   //写入命令的ID:100
    Write_HT1622_Byte(Command,8);//写入实际命令的高8位(CMD.):C8-C1
    SET_BIT ( HT1621_DAT );      //|写入一个“1”即手册上所指“无关位”的那一个数据位
    CLR_BIT ( HT1621_WR );       //|
    _NOP();_NOP();_NOP();        //|
    SET_BIT ( HT1621_WR );       //|
    SET_BIT ( HT1621_CS );       //片选置1
}
/*****************************************************************
显示数字函数 *Data显示内容指针 Address 显示首位置   Length内容长度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 = 0,Temp=0x0F;
  unsigned char ADDH,ADDL;
  for(;i<Length;i++)
  {
    Temp=DIS[*Data];                  //数据解析
    ADDL = Address*2;                 //低4位地址解析
    ADDL = ADDL*2+2-(ADDL/31)*59;     //低4位地址解析
    Write_HT1622_Data(ADDL,Temp&0x0F);//写低4位数据
    ADDH = Address*2-1;               //高4位地址解析
    ADDH = ADDH*2+2-(ADDH/31)*59;     //高4位地址解析
    Temp>>=4;                         //高4位数据解析
    Write_HT1622_Data(ADDH,Temp&0x0F);//写高4位数据
    Data ++;                          //显示数据指针增一
    Address ++;                       //显示地址增一
  }
}

在datasheet里面明明写的地址 和数据高低位不一致 地址高位在前  数据低位在前

网友:
/*---------    HT1622测试程式范例 -----*/

#include   "reg52M.h"

#define RD    P3_3
#define CS    P3_4
#define WR    P3_5

//------- DATA ---> P2.7

//--- MCU: AT89C52, clock: 12.0MHZ

/*------------------------ 标志定义 ----------*/

#define TT 5
#define FLASH 15000
#define FLASH2 40000

/* ----------  延 时 ---------------------*/
  void  delay(uint n) { while(n)n--; }

/*------------------WRITE CODE-------------*/

void Wcode(uchar characer)
{
   uchar i;
   uchar ddd;
   CS=0;
   ddd=0x80;

  for(i=1;i<=3;i++)     // Write: 100
  {
   WR=0;
   P2=ddd;
   delay(TT);
   WR=1;
   delay(TT);

        ddd=ddd<<1;
   }

for(i=0;i<9;i++)     // write: Command
  {
   WR=0;
   P2=characer;
   delay(TT);
   WR=1;
   delay(TT);

   characer=characer<<1;

                  }
CS=1;
WR=1;

}

/*------------------------ 字节转化 ----------------*/
uchar Fan(uchar ID)
{
     uchar x=0x0;
     uchar i;

    for(i=0;i<4;i++)
    {
      x=x<<1;
      x=x|(ID&0x1);
      ID=ID>>1;
                   }
      return(x);
}

/*------------------WRITE Address and Aata-------------*/

//--------Note: dat 的高四位无效

void Wdata(uchar address,uchar dat)
{
   uchar i;
   uchar eee;
   eee=0xa0;
   CS=0;
  for(i=1;i<=3;i++)  // write code: 101
  {
   WR=0;
   P2=eee;
   delay(TT);
   WR=1;
   delay(TT);
             eee=eee<<1;
  }

  address=address<<2;  //write address: A5 A4 A3 A2 A1 A0

for(i=0;i<6;i++)
  {
   WR=0;
   P2=address;
   delay(TT);
   WR=1;
   delay(TT);
             address=address<<1;
  }

  i=Fan(dat);
  i=i<<4;
  dat=i;

for(i=0;i<4;i++)  //write data: D0 D1 D2 D3
  {
   WR=0;
   P2=dat;
   delay(TT);
   WR=1;
   delay(TT);
          dat=dat<<1;
   }

CS=1;
WR=1;

}

/*--------------- Main Programmer  HT-1621 -----------------*/

  104. void  main()
  105. {

  106. uchar ADR;

WR=1;
RD=1;
WR=1;
RD=1;
CS=1;

delay(6000);

   while(1)
{

/*------------------------------------ Init HT1621 --------*/

  Wcode(0x18); // Choose Extenderal 32768 HZ OSCILLATOR
  Wcode(0xE3); // Normal Mode
  Wcode(0x01); // SYS EN
  Wcode(0x03); // LCD ON

/* ---------------------- 清屏 --------------*/
for(ADR=0;ADR<63;ADR++) Wdata(ADR,0x00);

delay(60000);
delay(60000);

/* ---------------------- 全显 --------------*/
for(ADR=0;ADR<63;ADR++) {  Wdata(ADR,0x0F);  delay(6000); }

while(1);  // stop;

}  // --------------- End While ------------------

} //---------------- The END ---------------------

网友(2018-07-02):
我碰到跟你一样的情况了,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