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强的二手服务器,性能相比i3i5的PC机,哪个强?

楼主(2014-02-10):
打算升级下电脑,看一些至强服务器,都双CPU,八核24线程,32G内存,这种配置的二手服务器价格只比全新i5主机贵一点,不知道这种服务器性能怎么样? 卖家换机箱与风扇,噪音应该没有原来那么吵了吧?

网友A:
不一样的应用场景吧~

网友:
那是最低配置的报价,配全了再看看报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应用场景吧~

PC机不能当服务器,服务器绝对可以当PC机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机不能当服务器,服务器绝对可以当PC机用。

PC当服务器没有问题,而服务器连声卡都没有,当PC就有点蛋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当服务器没有问题,而服务器连声卡都没有,当PC就有点蛋疼了……

有十几块钱的usb声卡,这个不是问题。专用服务器当PC机最大的问题是噪音与启动速度,这个才蛋疼。

网友C:
得多nb的散热才镇的住啊,lz呆过机房没?

网友:
我也想搞个服务器当PC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多nb的散热才镇的住啊,lz呆过机房没?

至强E3与i3一样的功耗。

楼主:
主要是性能,不知道会强多少? X宝宣传比i7还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就很有吸引力了。

网友:
电费交不起,搞个笔记本接个大显示器一样爽,价格还便宜。

网友:
关键是噪音问题

网友D:
单线程、主频敏感的应用(办公、游戏、上网等),i5、i7等消费类PC处理器好
多线程、运算密集的应用(渲染、科学计算、VM集群等),至强等多路服务处理器好
还要综合功耗、噪音等因素,具体谁好还是要看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线程、主频敏感的应用(办公、游戏、上网等),i5、i7等消费类PC处理器好
多线程、运算密集的应用(渲染 ...

长见识了,以前一直疑惑这个问题。

网友:
得看服务器的状态吧。买回来没用多久就挂了就亏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线程、主频敏感的应用(办公、游戏、上网等),i5、i7等消费类PC处理器好
多线程、运算密集的应用(渲染 ...

现在用的E3200,MDK完全编译一次项目,得花一两分钟,PADSLayout对几百个元件进行自动布局,需要四五分钟。

这类应用哪种CPU强点?

网友:
我现在就在用服务器当pc,断电重启后的硬件自检时间比进入windows的时间略长。功耗不明显。cpu是被动散热的。不过加了块专业卡,这功耗就上去了。正常使用没区别。速度至少比dell的配i3的工作站强很多。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专业卡的缘故。主要就用solidworks了。

网友:
搞个水冷就不解决噪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E3200,MDK完全编译一次项目,得花一两分钟,PADSLayout对几百个元件进行自动布局,需要四五分钟 ...

至强的缓存特别大,整机的设计侧重多任务,高负荷,高可靠性,大量的IO,你的应用明显任务数太少,不能发挥出服务器的特点。
就个人而言:一般的应用是体现不出服务器的优势的,如果能忍受其缺点,玩玩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E3200,MDK完全编译一次项目,得花一两分钟,PADSLayout对几百个元件进行自动布局,需要四五分钟 ...

兄弟,把你的CPU超到4GHz再跑就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E3200,MDK完全编译一次项目,得花一两分钟,PADSLayout对几百个元件进行自动布局,需要四五分钟 ...

能发挥多核性能的前提是软件的算法本身支持并行处理。

网友:
看你要干什么用,志强的服务器主频没有I系列的高,不过胜在能够支持爽CPU以及稳定性上,因此对于家庭使用来说并不适合,你感觉不出来区别,甚至比家用的I系列的处理器还会慢一些。不过如果你做的事大数据量计算那就很必要了。

网友:
电费和噪声扛不住的,另外性能也高不到哪里去

网友:
志强也有好多种吧.新近的E3,E5,E7.老的型号更多.也要看软件对多处理器的优化程度吧,有些软件效率反而降低...另外机架式服务器的散热一贯是暴力路线吧,塔式的好一些.

楼主:
看来还是放弃这个想法得了。换个便携一点的8寸win8平板。

网友:
貌似兼容性也有问题吧

网友:
貌似MKD编译器只适用一个cpu核。单核高主频是最快的

网友:
这个比I3、I5强多啦~我是指风扇声音

网友:
多处理器多核一般应用看不出什么优点来~民用的很多软件都是不支持并行计算的;后来看到有低功耗的AMD处理器的服务器感觉还不错,有PCIE可以扩显卡,功耗和性能都可以兼顾了。
话说我们这里有跑matlab计算的,一开始用PC要1天出结果,后来换工作站8个小时正好上班开始运行下班看个结果,最后换了并行计算机,速度不是快了一点。。。不过支撑的软件很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如果5分钟完成自检个启动,算是快的了。

为什么服务器自检要这么长时间呢?

网友:
我用的M3 和M4 开机半天,等着能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