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源 调试 用什么做负载

楼主(2014-02-10):
大功率电源 (5KW以上) 调试   用什么做负载调试 比较合适啊 ?  有知道的朋友 提示下 谢谢

网友:
听说用碳棒加盐水?

网友:
电压多少呀

楼主:
电焊机的电压  空载70V左右   起弧后要求是30V左右

网友A:
KW级电子负载很多呀,价钱5w左右,要是公司里开发用,这个价位应该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W级电子负载很多呀,价钱5w左右,要是公司里开发用,这个价位应该能接受。 ...

自己改造来玩的  所有才在这里寻求啊

网友:
电炉丝啊

楼主:
电炉丝 电阻有多大啊 ?

网友:
电炉丝确实简单,可大可小可并联,要求不高的话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炉丝 电阻有多大啊 ?

电炉丝应该不行,发热了后电阻会大非常多,用盐水可以

网友:
电阻丝泡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炉丝应该不行,发热了后电阻会大非常多,用盐水可以

盐水 怎么调啊?

网友:
康铜丝,taobao上可以订做

网友:
灯泡啊,随便怎么搞都行.

网友:
电阻丝,或者焊条。

网友:
这个机器是特种电源吧。普通电阻负载能有老化作用吗?

网友:
好像有种电子负载可以将电能反馈到电网中去,这样实际消耗掉的电能很少

网友:
Chroma电子负载

网友:
以前做电镀电源的时候,一般都是24V 以下,然后是大电流几百至几千安的,用钢筋,然后放水槽里,一会水就开了。

网友:
我们公司 做1KW电源  用的是波纹电阻。

网友:
嘿嘿,电焊机这玩意也玩过。上面几位说对了,用水!

搞个大些的池子(比如水泥的),搞2个大的铁棒或铜板,用东西吊起来。
上面搞滑轮,控制铜板的高度,调节负载电阻。

其他负载都是浮云,几百安培不是搞着玩的。

网友(2014-11-19):
买个大功率热得快,装桶水,调试完了还可以洗个澡

网友:
"买个大功率热得快,装桶水,调试完了还可以洗个澡"
这个应该支持,绿色、节能、环保、低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