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 WARNING(已解决)

楼主(2014-02-10):
在IAR 环境下,DEBUG的时候,出现以下: Skipping flash loading pass because there is no data in the designated range: 0x10000000-0x100000FF.

检查了一下,没找到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IAR版本是多少?可能版本比较低了!

楼主:
版本6.7,应该不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IAR版本是多少?可能版本比较低了!

版本6.7,应该不低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6.7,应该不低了吧?

6.7是不低了,这样你把工程发出来,我这边调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6.7,应该不低了吧?

另外就是flashloader你要选一下!
options-》 debugger-》 download->useflash loader 如下图:“

中填入这个:
$TOOLKIT_DIR$\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E0x32K.board
然后再试试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