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仪表新鲜出炉Proteus仿真体验~

楼主(2014-02-10):
项目采用的是PIC18F46K22单片机,由于使用ICD2仿真速度实在太慢,所以整个调试多半是在Proteus中完成的。在家也可以用它来调试,不必携带硬件!
下图是用Modbus-RTU通信测试显示亮度调节,由于仿真的原因看不到亮度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从图表数字分析图中看到明显的占空比变化。

由于是公司的产品,不好分享太多,请谅解,如果觉得有做广告的嫌疑那就删帖吧;但是我觉得从硬件角度和菜单结构也算是不错的资源吧……

网友:
不错呀,可惜不玩PIC

楼主:
新版Proteus 8.1 sp1 (Build17358)体验~
下图模拟通道(4~20mA)校表前通过实时调解零点和满度,测量数据校正后无需再次调解~
调零,实际外挂安捷伦34401万用表

调满刻度

网友A:
是4-20ma的输出校准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4-20ma的输出校准仿真吗?

因为缺少计量芯片,得不到测量值,读回来的都是0,其余手册上的都可以仿真!

网友A:
楼主能提供4-20ma校准部分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提供4-20ma校准部分程序吗?

思路倒是可以,这东西也很简单啊,就是y=k*x+b; x测得值,k满度系数,b零点偏移,如果是图中的MCP4822 12bit DAC 根据电路0.4V~2V对应4~20mA;
DA输出是0~1.6V, (2^12/2.048*1.6 = 3200) 拟定3200就是满度,通过按键校正系数K,
再加上零点4mA 0.4V也就是 (2^12/2.048*0.4 = 800) 输出给出0,这就是零点近视要校正的值。
图片260行,可以看到这个公式。

楼主:
我这里采用了,我自己设计的平滑处理,能够得到比较好的阶跃响应!框图如下,我想狠人比较多,应该有比我这个方法更好的;但是我只想到了这么多,
如果想更快响应阶跃,可以把阶跃计数器去掉(我这里采用2次阶跃更新),这样就是在允许误差内平滑,阶跃时快速响应~

网友B:
请问,楼主位的 Proteus 仿真,用的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位的 Proteus 仿真,用的是哪个版本?

呵呵~版主都过来捧场了,楼主位用的是Proteus 7.10 SP0(Build 12325)老王的许可!

楼主:
顺便说一下,图中的数码管和LED是改装的,那个版本也眉有这个元件。只是为了视觉效果稍作改动,和默认的元件其实也是一样的。LED为了提高仿真速度用的是VSM Model: LEDMPX.dll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版主都过来捧场了,楼主位用的是Proteus 7.10 SP0(Build 12325)老王的许可!  ...

哈哈,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早就没有版主了。
谢谢你回复,曾经的顺溜。

楼主:
Proteus真是超狠的东东,我在仿真通信时,想查看通信中的停止位宽度时,(因为PIC系列里没有2位停止位设置,但是标准Modbus-rtu在没有奇偶校验时,停止位为2位,含起始和结束,总是11位),
想通过发送9位实现,发送时第九位固定为1,虚拟出2位停止位,但是我又觉得这东西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不过就是相当于1位停止位加上1位空闲时间,在实际中没发现有什么影响,
同步总是起始位低电平开始的,所以数据不会出错;开始是用逻辑分析仪,但是捕捉起来不是很好,图像也不够大,调解也不方便,后来想用图表分析看看,果真好使,实现方法和逻辑分析仪一样,
串口调试助手使能连续按照一定间隔发送,只不过Proteus不用运行,直接右键点击图表分析Simulate Graph就可以了,这算不算静态的外部事件仿真啊,呵呵,我一直以为图表仿真,必须在原理图里面产生的逻辑才会生效呢,神奇~
上图,图中波特率为9600,用计算器算出9600的倒数,查看一位宽度所占用时间为104.1us,和图中截取的宽度也一致。因为串口是先发送低位,所数据会倒序!

楼主:
还是传一个正视图吧,上面的图有点看不清,在电脑中还可以!
发送报文位 1F 03 01 00 00 01 86 48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teus真是超狠的东东,我在仿真通信时,想查看通信中的停止位宽度时,(因为PIC系列里没有2位停止位设置 ...

赞!
楼主 wangqh1983 总是能够玩出新花样!

有人自己玩不转仿真,却对仿真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充分地彰显了个人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从本主题帖和下面的一些帖子可以看出,楼主把 PROTUS 应用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值得我等好好学习。
我很愿意阅读楼主的帖子。

Proteus - 7段LED数码管模型
16x16点阵模型
74LS248模型
MC14513模型
74LS377仿真模型
新8*8点阵模型含ARES封装
ULN2803模型与新16x16点阵模型和Altium模板
用ds12c887a做的点阵时钟
快速三极管开关模型
Proteus-有瑕疵的LED光柱模型求助?【已解决】
发布:用了N小时创建的Proteus模板
Proteus 与其他EDA软件Protel Eagle 等之间的联系
Proteus 与其他EDA软件Protel、Eagle 等之间的联系之二:利用Gerbit将其他ECAD数据导入到ARES软件中使用

楼主:
bootloader可以通过通讯升级程序。

网友B:
用 7.10.sp0 仿真玩一下。设置错误。
菜单字符很诡秘,不知底细,玩不转是绝对的。哈哈!
SRMM or 5RMM ?
ER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7.10.sp0 仿真玩一下。设置错误。
菜单字符很诡秘,不知底细,玩不转是绝对的。哈哈!
SRMM or 5RMM ?

那个是汉语拼音,srmm (输入密码)
err (错误)
1000 (密码)
好多菜单都是汉语拼音,因为这东西都是国人用,英文也写不下,索性用拼音比较好理解。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汉语拼音,srmm (输入密码)
err (错误)
1000 (密码)

哦,srmm (输入密码)。

楼主:
大家有没有看到PDF原理图,我右下角的手写签名啊!
觉得签名写的不错,给个赞,俺自己设计的。

网友B:
不提醒,还真的看不到。
值得赞!得介绍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提醒,还真的看不到。
值得赞!得介绍一下吧?

介绍啥呀?自我介绍呵呵~
还是……用啥软件设计的签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介绍啥呀?自我介绍呵呵~
还是……用啥软件设计的签名?

当然是如何实现那种签名的效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如何实现那种签名的效果啦。

用的是R2V图像矢量化处理软件,和一个创建字体的工具FontCreator
先把自己的名字写好,用手机拍下来就行,那个图像处理软件有个自动捕捉轮廓的,能弄的大概,弄成字体也不错了,因为缩小了N倍就看不出来瑕疵了;不过要想弄得清晰,要改的地方太多了,得手动将图片放大,描点也很快的,有点想CorelDRAW,
不过我也弄了好久了,记不起来细节了,自己摸索一下就可以了。当时就是弄那个工艺文件,每篇都签字麻烦死了;直接做成字体,自己用还挺方便的,可以像字体一样调整大小!给几个同事弄电子版签名他们很高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R2V图像矢量化处理软件,和一个创建字体的工具FontCreator
先把自己的名字写好,用手机拍下来就行 ...

好啊!谢谢楼主 wangqh1983。
学习一下,玩玩看。
不过我现在签字不会有效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