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我手机摔了,屏幕出现黑色一道痕,藏口袋里暖和下没了,有时候还会出现

楼主(2014-02-10):
感觉是里面液晶问题,自从摔了以后,屏幕上经常在特定地方出现黑色的痕,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A:
应该是显示屏幕的排线松了    你把手机暖一下  线路受热膨胀又接触良好变正常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示屏幕的排线松了    你把手机暖一下  线路受热膨胀又接触良好变正常显示 ...

用体温暖一下就受热膨胀,那些自身发热大的手机岂不就爆了

网友:
感觉液晶有暗伤。

网友:
感觉是被压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体温暖一下就受热膨胀,那些自身发热大的手机岂不就爆了?

没这么夸张,一般接触不量的缝隙很小

我买的STM32F429I-DISCO拿到我手里被快递暴力处理过   屏幕时好时坏,后来直接拆开屏幕排线焊一遍就好了

但是我没修过手机,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

热胀冷缩的我感觉还有以前的那种老式台式机主板,5摄氏度开不了机,非要拿空调加热到25摄氏度以上才能点亮主板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夸张,一般接触不量的缝隙很小

我买的STM32F429I-DISCO拿到我手里被快递暴 ...

现在手机屏幕除非是早期山寨机用焊的,不然都是有连接座的。

网友C:
天气的关系吧,工艺不好的液晶,有些像素在低温下会无法偏转。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气的关系吧,工艺不好的液晶,有些像素在低温下会无法偏转。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

没  就那次摔后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