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装判断LED点亮和灭

楼主(2014-02-10):
求助:
公司小组长设计了一个FCT方案,其中要判断LED是否点亮。
方案是利用单片机采集R1上的AD来判断LED是否点亮。
单片机P1.0输出高(+5V),低电平控制LED亮和灭。
觉得这个方案不太可行:大家帮分析分析
1:当单片机P1.0输出高电平时,此时有两个通路,1个是5V电源—D1—R2—R3—地;另一个是P1.0—R1—R2—R3—地,若LED的品牌不同,或者换了一种颜色的LED,就会导致R1上的电压不同,AN1采集到的AD不准确,误判。
2:当单片机P1.0输出低电平时,此时有两个通路,一个是5V—R1—地;另一个是5V—R1—R2—R3—地;同样,若LED不一样,AN1采集到的AD也不准确,误判。
所以大家说说,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
光敏三极管嘛

网友:
2楼真相

网友A:
一般没太大问题。LED的压降一般是固定的。

楼主:
谢谢~,其实我也建议用光敏的,只是小组长貌似不太想采用这个方案。
这个被测板很小,如用光敏,FCT做起来结构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太大问题。LED的压降一般是固定的。

今天试了下,同是绿色的LED灯,可能是品牌不一样,电气性能也不一样,R1上的电压能差0.2V呢~~

网友:
R1上导通、截止变化时,电压变化有2V,足够AD检测了。0.2V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了吧。

网友:
会不会有 这样的情况,二极管上的压降是正常的,但是就是不发光呢~这样不是也不能检测出来嘛~感觉还是直接测光靠谱点唉

网友:
有压降不一定发光

网友:
LED内部有保护TVS时可能出现LED有电流但不亮的情况
用光敏电阻是最佳选择,如果空间狭小可以考虑光纤导光

网友:
你是要测背光条吗?

网友:
用光敏电阻检测好

网友:
R2R3作不大,检测IO不是高阻的吗?通过R4直接接到R1与发光管检测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问题已解决,具体方法是在LED两端并联20K电阻,当IO输出高电平时,LED灭,采样电压5V;当IO输出低电平时,LED亮,采样电压为3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