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 下如何选中一列,进行条件打印,分享TB卖家的出库XLS...

楼主(2014-02-11):
分享一个做淘宝卖家的 出库 xls 文件, 花了一个晚上做的成果,  遇到 一下  的 xls 的条件打印的问题, 请那位高人 帮助一下。

我感觉 可能会用到 VBA的编程?

1。 如果问题太难,哪位能分享一下  excel 的 VBA 编程的简单 例子能  带领大家入门的话,100  莫元 也可以拿走!

2。 或者 换个 思路,  哪位能 上传一个简单的 做淘宝 出入库的   系统,  也 可以拿走这 100 莫元。  给点技术型的回复,       直接 改淘宝 online  库存 这种思路不算!

分享 画了 一个晚上做的  xls 文件

网友:
你这个用vba应该可以解决,思路是先设定一个出库单模板,然后根据选择来填充模板,但是你说的选中任意一列就能打印不太明白什么意思,而且买家ID下存的貌似是数量。
附件是前些日子搞的一个小文档,给同事看的,你可以参考。

网友:
你的需求俺不太明白,另外俺觉得vba几乎可以实现一切excel能实现的功能。附件是俺最近写给同事的一个小文档供参考

网友:
Sub 按钮1_Click()
    Dim SelectCol As Integer
    Dim Str As String

    SelectCol = Selection.Column
    Columns("A:K").Hidden = True
    Columns("D:D").Hidden = False
    Columns(SelectCol).Hidden = False
    Rows(1).Insert       '在第1行前插入1行
    Range("D1:J1").Merge
    Cells(1, 4).HorizontalAlignment = xlCenter
    Str = Cells(2, SelectCol)
    Cells(1, 4) = Str
    Cells(2, SelectCol) = "数量"
    'Sheet1.PrintOut
    Sheet1.PrintPreview
    Cells(2, SelectCol) = Str
    Columns("A:K").Hidden = False
    Rows(1).Delete
    Cells(1, 1).Select
End Sub

网友:
'加入 去掉没有数据的行
Sub 按钮1_Click()
    Dim SelectCol As Integer
    Dim Str As String
    Dim i As Long

    SelectCol = Selection.Column
    Columns("A:K").Hidden = True
    Columns("D:D").Hidden = False
    Columns(SelectCol).Hidden = False
    Rows(1).Insert       '在第1行前插入1行
    Range("D1:J1").Merge
    Cells(1, 4).HorizontalAlignment = xlCenter
    Str = Cells(2, SelectCol)
    Cells(1, 4) = Str
    Cells(2, SelectCol) = "数量"

    With Sheets("Sheet1")
        For i = 2 To .[A65536].End(xlUp).Row
           If .Cells(i, SelectCol).Value = "" Then
                .Rows(i).EntireRow.Hidden = True
            End If
        Next i
    End With

    'Sheet1.PrintOut
    Sheet1.PrintPreview
    Cells(2, SelectCol) = Str
    'Columns("A:K").Hidden = False
    Sheets("Sheet1").Cells.EntireRow.Hidden = False
    Rows(1).Delete
    Cells(1, 1).Select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