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S485口通信指示灯电路

楼主(2014-02-11):
求个RS485口通信指示灯驱动电路,感谢。

网友:
偶们的485通讯指示灯是专门在MCU上分配了IO口通过程序来驱动的,直接的硬件方式没用过。

网友A:
用个CMOS分频器把RX,TX分频下弄个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个CMOS分频器把RX,TX分频下弄个灯

不用分频器,直接挂在RX,TX上,我一直这样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分频器,直接挂在RX,TX上,我一直这样用

我也试过,总之你通信时能看到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三极管就行了吧

由单片机串口直接控制,不知这样可否,感谢。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吧,搞那种高亮的发光二极管,负极接单片机发送/接收脚,正极串个1k电阻后接到VCC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试过,总之你通信时能看到灯一闪一闪的

是的,加个三极管驱动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的,加个三极管驱动就行

请问,加个三极管不会影响485的通信质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加个三极管不会影响485的通信质量吗?

只是给基极一个电压信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是给基极一个电压信号而已

以前一直这么用来着

网友(2014-05-17):
以前我好像加过一个PNP管,但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LED二极管负端接信号线  TX  RX               另一端接电阻,,然后电阻接到5V上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