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春风电源stm32的ad问题

楼主(2014-02-11):
diy春风电源stm32的ad对0.8v以下的电源都转成0;数据如下:

0.15                        0
0.158                        0
0.166                        0
0.174                        0
0.183                        0
0.191                        0
0.199                        0
0.207                        0
0.215                        0
0.223                        0
0.231                        0
0.24                        0
0.248                        0
0.255                        0
0.263                        0
0.272                        0
0.28                        0
0.288                        0
0.296                        0
0.304                        0
0.312                        0
0.319                        0
0.327                        0
0.336                        0
0.417                        0
0.499                        0
0.58                        0
0.66                        0
0.741                        0
0.823                        130
0.903                        319
0.984                        508
1.065                        696
1.146                        886
1.227                        1076
1.308                        1263
1.39                        1454
1.47                        1645
1.55                        1833
1.632                        2021
1.713                        2211
1.793                        2398
1.874                        2588
1.955                        2776
2.03                        2966
2.11                        3155
2.19                        3341
2.27                        3532
2.35                        3721
2.43                        3909
2.49                        4064

请教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看出来什么名堂

网友:
测量AD输入管脚的实际电压

楼主:
以上数据左是ad输入电压,右是对应的ad转换后的数字,用串口输出的结果。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数码管显示的值,与实际输出电压不一致,在10v以下显示为零

网友:
注意参考点的选择,要测量STM32的AD输入端与GND管脚之间的电压,自己编个只用到串口和AD的小程序

楼主:
ad输入电压 理论计算值        ad转换值
0.15        246                 0
0.158        259                 0
0.166        272                 0
0.174        285                 0
0.183        300                 0
0.191        313                 0
0.199        326                 0
0.207        339                 0
0.215        352                 0
0.223        365                 0
0.231        378                 0
0.24        393                 0
0.248        406                 0
0.255        418                 0
0.263        431                 0
0.272        446                 0
0.28        459                 0
0.288        472                 0
0.296        485                 0
0.304        498                 0
0.312        511                 0
0.319        523                 0
0.327        536                 0
0.336        551                 0
0.417        683                 0
0.499        818                 0
0.58        950                 0
0.66        1081                 0
0.741        1214                 0
0.823        1348                 130
0.903        1479                 319
0.984        1612                 508
1.065        1745                 696
1.146        1878                 886
1.227        2010                 1076
1.308        2143                 1263
1.39        2277                 1454
1.47        2408                 1645
1.55        2540                 1833
1.632        2674                 2021
1.713        2807                 2211
1.793        2938                 2398
1.874        3070                 2588
1.955        3203                 2776
2.03        3326                 2966
2.11        3457                 3155
2.19        3588                 3341
2.27        3719                 3532
2.35        3850                 3721
2.43        3981                 3909
2.49        4080                 4064

网友:
看看你的adc时钟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ad输入电压 理论计算值        ad转换值
0.15        246                 0
0.158        259                 0

看看你的几个GND之间的电压是否一样,11年的时候我也仿了一个,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就是AD用的模拟地和电流采集部分的地有压差,主要原因就是布线的问题

楼主:
帮我看看我的stm32的pcb

楼主:
在电压输入端接可变电阻分压,当输入电压为0.7V以下输出为0,和我的电源的实际情况相符,应是stm32的ad问题,配置不应该有问题,完全是春风的程序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