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EI号是全球唯一的么?各个厂家的都不冲突?

楼主(2014-02-11):
还是厂家内部的?

网友A:
有个组织负责分配,正规厂家的不会冲突

山寨机有过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组织负责分配,正规厂家的不会冲突

山寨机有过冲突

哦 谢谢哦

网友:
才知道啊

网友B:
山机有的时候一批就那一个号

网友:
IMEI(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是国际移动设备身份码的缩写,国际移动装备辨识码,是由15位数字组成的"电子串号",它与每台手机一一对应,而且该码是全世界唯一的。每一部手机在组装完成后都将被赋予一个全球唯一的一组号码,这个号码从生产到交付使用都将被制造生产的厂商所记录。手机用户可以在手机中查到自己手机的IMEI码。
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IMEI: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fication Number)是区别移动设备的标

IMEI
志,储存在移动设备中,可用于监控被窃或无效的移动设备。IMEI可用移动终端设备通过键入“*#06#”查得(不同厂商的手机所需输入的内容不同,同一厂商不同手机所需输入的内容也可能不同)。其总长为15位,每位数字仅使用0~9的数字(含义见下文)。
IMEI俗称“串号”,存储在手机的EEPROM(俗称“码片”)里,熟悉并了解这个号码对我们今后识别手机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首先TAC码(IMEI的前六位数字)前三位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生变化,而且即使同一部手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TAC码,如大家最熟悉的8210升级8250。再如爱立信的同一型号手机T39MC在不同地区的地方亦会有不同的号码:国内行货为520406,香港则为520407。

网友(2014-04-25):
学习涨姿势了

网友C:
一东北姑娘给我说,她们公司忙的时候一晚上写串号5000台,不知道是不是夸张了点

网友(2014-08-07):
引用 网友C:
一东北姑娘给我说,她们公司忙的时候一晚上写串号5000台,不知道是不是夸张了点 ...

按照以前三寨机的速度,一点都不夸张,
而且都是手机做好了,批量写入的

网友:
山机是一机一码,不是一机器是一机型

网友(2015-03-19):
引用 网友B:
山机有的时候一批就那一个号

山寨就是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