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单片机外扩存储的疑问(已解决)

楼主(2014-02-11):
请教下:
        飞思卡尔单片机有那几款带外扩总线  可以扩展norflash

网友A:
你好Kinetis的K系列中绝大多数的100M,120M,150M,72M都带外部扩展总线!

下面这张图还给出来哪些系列带NAND flash控制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Kinetis的K系列中绝大多数的100M,120M,150M,72M都带外部扩展总线!

下面这张图还给出来哪些系列带N ...

谢谢~ 但是我不需要这么高端的处理器,单片机只是整个系统的协处理器,目前使用的g12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是我不需要这么高端的处理器,单片机只是整个系统的协处理器,目前使用的g128 ...

那么你想要多少位的呢?还是16位的吗?
你可以去这个网址看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ge.jsp?code=8BITMCU
点击左上角的按参数搜索选择你想要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想要多少位的呢?还是16位的吗?
你可以去这个网址看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 ...

谢谢~~~
数字补丁

网友:
不客气,如果在选型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和我联系哦!
如果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还麻烦你在标题的后面加上“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