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包线一般该如何焊接?

楼主(2014-02-11):
漆包线一般该如何焊接?用打火机好像都不好使。

网友A:
用小刀刮,砂纸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刀刮,砂纸磨

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只要烙铁温度够,不用刮漆,直接焊。

网友:
用阿斯匹林

网友:
如果你使用的是QA直焊线,就听5楼的,如果是其他类型的线,就听2楼的。

网友:
淘宝搜索直焊型漆包线,上次讨论过这样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烙铁温度够,不用刮漆,直接焊。

那是耐温低的品种,还有一种是直接焊就行了。好的漆包线烙铁是绝对搞不下来的,要用刀刮才搞得定。

网友:
有锡炉就不成问题,普通的

楼主:
这个是药吧、

网友:
APC片(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也可,不是开玩笑的,真的行,就是有酸味

网友:
以前嫌刮漆包线线头麻烦,直接烙铁温度调高点,烙铁头带焊锡,在松香里面对着线头滋滋多一阵,漆包线就上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是耐温低的品种,还有一种是直接焊就行了。好的漆包线烙铁是绝对搞不下来的,要用刀刮才搞得定。 ...

漆包线,特别粗的那种才要刮漆。
对我来说,0.3mm以下的,都不用刮漆。
上边说直接焊可能不太准确,我是这样做的:烙铁头融化一大滴焊锡,漆包线沾一点助焊剂,把它戳进融化的焊锡液滴里,基本上就上好锡了。上好锡之后就随便你弄了。

以前也用过打火机,把漆包线烧的黑乎乎的。
还要用刀刮一下,但容易把线刮断。用指甲直接撸又伤指甲。

网友:
我一直用小刀刮,过来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D:
用的多的话可以考虑脱漆剂,卖漆包线的地方一般就有卖,应该就是某种强酸,之前用过,泡在里面一两分钟漆皮就掉了

网友:
有可以直接焊的

网友:
直接用烙铁在焊锡丝上热一下就上锡了 买的漆包线、耳机线、细电机线都好用

网友:
生产用脉冲点焊机,近W块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多的话可以考虑脱漆剂,卖漆包线的地方一般就有卖,应该就是某种强酸,之前用过,泡在里面一两分钟漆皮 ...

不是酸, 是碱。

网友E:
不管多好的漆包线,在工厂里都是用锡炉直接上锡,见过最多的是各种开关变压器,还有主板电感和各种功率电感的,都是这种方法

网友:
普通的(非直焊型)高强度漆包线,只加高温  ,不做处理(摩擦或剐蹭)是不可能上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漆包线,特别粗的那种才要刮漆。
对我来说,0.3mm以下的,都不用刮漆。
上边说直接焊可能不太准确,我是 ...

额~~~可能我比较悲崔,以前一直是拆老变压器和进口继电器的漆包线用的,那漆~啧啧~~~不要太结实啊。
后来才发现电感,或小线圈,对温度没太高要求的地方的漆包线才好上焊锡。还有种自粘漆包线也不好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管多好的漆包线,在工厂里都是用锡炉直接上锡,见过最多的是各种开关变压器,还有主板电感和各种功率电感的, ...

以前的变压器引线处是要做处理的,现在的不清楚,应该也是做过处理然后再进锡炉的。
仔细看变压器引脚处的漆包线和上面还有浸锡处是有区别的,漆薄了一层还皱巴巴的。

网友(2014-04-07):
实在点 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可能我比较悲崔,以前一直是拆老变压器和进口继电器的漆包线用的,那漆~啧啧~~~不要太结实啊。
后来 ...

我去自粘漆包线的供应商那里,看到他就是用焊锡炉上锡的。

网友:
刀刮和沙纸,保证能上锡的了,打火机烧黑了,好难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