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与控制系统的通用接口?

楼主(2014-02-11):
原来用步进电机。
现在想用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

淘宝搜索:
最便宜的国产的1280元:台州亿丰

位置模式:用CW/CCW正反转、CLK脉冲、使能,3个控制脚。同步进电机驱动器一样。
请问:
1,3个控制脚是不是可以?
2,3个控制脚,一般的驱动器是不是都能适应,以便互换。
3,台州亿丰的产品有没有朋友用过,质量如何?

网友:
这个三个脚基本就可以了。  不知道卖回来了,这个PID的参数是否需要你自己调整。还有就是这3个脚基本都是光耦输入,看数据手册,看看电流参数。把你的输出电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楼主:
谢谢semonpic

还没有采购回来。

网友:
使能不接没关系,报警还是要接吧,要不然卡住了你怎么知道

楼主:
请问,哪个最重要?

楼主:
“定位完成”不知道要不要检测?

网友:
了解一下。
雷赛的400w 也要1k5 啊

网友:
关键是你的系统需要注意什么功能

网友:
当作可调PID的高速步进电机

网友:
定位完成:指令与反馈的差值小于某一设定值,即为定位完成。

网友A:
低速应用用用有串行通信的吧,方便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速应用用用有串行通信的吧,方便太多.

是不是串口(RS485)通讯的时间,影响高速的应用?

网友:
看你的伺服脉冲速度,以及电机运转速度,如果想快的话定位完成这个要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串口(RS485)通讯的时间,影响高速的应用?

得看情况,单纯的高速是可以的,不可以的是频繁操作,这么说应该容易明白了~

实际上大部分带通讯的伺服都是自己处理往哪儿跑,跑多快,跑多远,这个很方便,麻烦的是如果你要频繁的更改,就要不断的去通讯,而且通讯这个东西还不是100%成功,多轴下就是噩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情况,单纯的高速是可以的,不可以的是频繁操作,这么说应该容易明白了~

实际上大部分带通讯的伺服都是 ...

是的。由于位置频繁来回移动,要频繁不断的去通讯,且有6只以上驱动器。
30ms的通讯时间,100次就是3秒,很影响效率。

网友B:
多大的电机?电机+驱动器是1280吗?    报警信号最好也用上。亿丰的没听说过,也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由于位置频繁来回移动,要频繁不断的去通讯,且有6只以上驱动器。
30ms的通讯时间,100次就是3秒, ...

主要还是通讯不靠谱,现场要是没法集中安装驱动器,通信线一拖就是N米.有的驱动器可以做到把运行数据内置,如果是同一套动作的话,每个动作点数据写入一次就可以了,执行的时候发命令,不需要带数据,可以略快一点,但是还是要做通信复核.
正常的驱动器报警信号是开漏的,全部并接在一起进控制器就行了,触发以后通信轮询就可以完成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电机?电机+驱动器是1280吗?    报警信号最好也用上。亿丰的没听说过,也没用过。 ...

亿丰的产品,我也是淘宝上搜索到的。没有用过。

网友C:
我就是用RS485通讯,已交付客户,但还没有正式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RS485通讯,已交付客户,但还没有正式使用。

请问,除RS485外,还用了什么输入输出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的应用是单片机通过IO控制伺服控制器,上位机通过RS485发送控制命令。
我认为只要通讯时间足够,线路可靠,采用通讯方式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