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模块 使用联通或者移动 AGPS定位到的坐标会不会不....

楼主(2014-02-11):
同一个模块  使用联通或者移动 AGPS定位到的坐标会不会不一样
因为基站是不一样的

网友A:
不会
AGPS是辅助GPS Assisted GPS,通常用于加快首次定位时间——有了大概位置,GPS模块迭代解方程组会快很多,定位还是靠GPS;此外,还可以由基站进行定位
基站定位不是说把基站位置作为你的位置,而是通过算法得到你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AGPS是辅助GPS Assisted GPS,通常用于加快首次定位时间——有了大概位置,GPS模块迭代解方程组会快很 ...

谢谢了

网友B(2014-06-13):
现在的GPRS模块中,除了合方圆的GU900D模块可以AGPS基站定位,请问还有哪个模块可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GPRS模块中,除了合方圆的GU900D模块可以AGPS基站定位,请问还有哪个模块可以的呢? ...

SIMcom的应该也有很多吧     目前我用的何方圆的

网友:
谢谢,那我们还是用合方圆的GU6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