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DM3730arm核和dsp核怎么交互?

楼主(2014-02-11):
求大神指点,最好可以发一个方案过来,谢谢!

网友:
138平台的好像是用中断,数据手册有说明的

网友A:
有个DM3730开发板,要不?

网友:
听说是共享一段内存?纯粹听说

网友:
DSPLINK,有几种方式可以选择,如CHANEL、MAILBOX等,不过都是建立在CMEM共享内存基础上的。内存分布的拓扑结构,DSPLINK配置中有介绍。很久以前搞过,现在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B(2014-04-28):
引用 网友A:
有个DM3730开发板,要不?

你有DM3730的开发板?

网友:
CE 或 dsp 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DM3730的开发板?

有一个,DM3730,核心板+地板,还有7寸电阻触摸屏,现在在管理岗位,没空搞了

网友:
我不想要触摸屏,打算多少卖

网友(2017-03-0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面临如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