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电子负载仿真,

楼主(2014-02-11):
proteus8.1版本打开

楼主:
支持CC/CR/CV三种模式,只是玩具,

网友A:
仿真中存在严重的自激振荡,需要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中存在严重的自激振荡,需要消除。

请问要如何消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要如何消除

刚刚在以你的仿真项目试用8.1时,发现有自激振荡。
还没有琢磨消除振荡的办法呢。

网友:
用NPN射随更容易稳定些。。。mos补偿复杂些。

网友:
运放改TL084看看。运放输出到MOSGET G之间串100R电阻,运放输出到反相输入端接1nF电容,大致这样处理

网友:
夜里发现 8.1 不能保存仿真调试结果。
破解不彻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