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块LPC1788 的板子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里有原理图 PCB.....

楼主(2014-02-11):
LPC1788 的板子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里有原理图 PCB ,主要是SDRAM  LCD 和 NANDFLASH 有没有错误的,不知道这个工艺能在JLC 做吗,谢谢

网友:
SDRAM的引脚之间走线不太好吧……

楼主:
画通就好了,谢谢

网友:
这个工艺JLC做没问题的,SD卡不加上去么?

网友A:
建议还是玩4088吧~ 我现在基本建议客户新案使用408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玩4088吧~ 我现在基本建议客户新案使用4088

价格相差不少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相差不少的哦

问问你的代理商吧,M4 不一定就贵

网友C:
还是用stm32f429/439吧   LPC1788  lpc4088  管脚排布之乱,令人崩溃啊。  就是用四层板,电源层都还是要走好多信号线

网友:
为了在焊盘间走线,把焊盘画的太窄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在JLC 做好板了,还没有焊接,后面在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玩4088吧~ 我现在基本建议客户新案使用4088

4088 外面也要加一堆东西。

还是ASM9260T最合适,外围简单,布线轻松,不需要考虑sdram走线。而且价格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088 外面也要加一堆东西。

还是ASM9260T最合适,外围简单,布线轻松,不需要考虑sdram走线。而且价格便 ...

1kpcs多少米?ARM9应该米有中断嵌套,要自己软件做了,某种角度上讲M4内核的性能可能不亚于ARM926EJ

网友:
引用 网友A:
1kpcs多少米?ARM9应该米有中断嵌套,要自己软件做了,某种角度上讲M4内核的性能可能不亚于ARM926EJ ...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同等频率,的确是的,但是。实际情况是led行业做刷大彩屏(led屏),用st 100多MHz的M4已经测试过了,效果尴尬。
还得用arm9。

芯片价格,论坛短消息发给您。

网友E(2014-10-13):
你这个板子做好了吗?测试怎么样,从你图片看sdram能稳定在60M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板子做好了吗?测试怎么样,从你图片看sdram能稳定在60M就不错了

做好了,程序跑了下EMWIN, sdram多少速度未知,TSLIB的触摸屏程序没有搞好,扔抽屉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做好了,程序跑了下EMWIN, sdram多少速度未知,TSLIB的触摸屏程序没有搞好,扔抽屉了 ...

LPC1788 能驱动多高分辨率的TFT?

楼主:
引用 网友F:
LPC1788 能驱动多高分辨率的TFT?

去看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G(2015-02-02):
兄弟,我看到一家淘宝店在卖你这个板子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我看到一家淘宝店在卖你这个板子的PCB,

谢谢,在那里啊,不过也无所谓的,自己也就实验一下,板子也有问题的,但SDRAM 的电路没有问题,下次自己用的话估计也不会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在那里啊,不过也无所谓的,自己也就实验一下,板子也有问题的,但SDRAM 的电路没有问题,下次自己用的话 ...

偶尔看到的,现在想找还不太容易,我自己画的双层板,线最细只敢8mil,真难走线啊

楼主:
是 的我也画了很长时间的

网友H:
可能是某宝上的 顶点设计工作室 这家店搜集了很多PCB设计图卖。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某宝上的 顶点设计工作室 这家店搜集了很多PCB设计图卖。

谢谢,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好了,毕竟只是试验的板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好了,毕竟只是试验的板子啊

估计店家就潜伏在论坛里,他的不少PCB都是坛友共享出来的。

楼主(2016-02-12):
NXPLPC1768的部分程序

楼主:
LPC1788的程序,要把ENWIM放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stm32f429/439吧   LPC1788  lpc4088  管脚排布之乱,令人崩溃啊。  就是用四层板,电源层都还是要走 ...

深圳旺宝电子红龙stm32F429的新板子就很不错,百度一下就好了或者点击▄︻┳═一深圳旺宝电子

网友I(2016-04-26):
准备接触1788呢,正好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准备接触1788呢,正好学习下.

这分资料,LCD的电源那里有根线是错的,屏的背光有有错,触摸芯片没有测试好,其他应该没有问题,    但NAND FLASH ,串口没有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分资料,LCD的电源那里有根线是错的,屏的背光有有错,触摸芯片没有测试好,其他应该没有问题,    但N ...

非常感谢,我看看,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