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轮平衡车-力距加大后车体发抖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4-02-12):
本公司研发的自平衡独轮车,力距加大后车体发抖,重金求大神解决方案。15190295772张

网友A:
参数没调好吧,d参数小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没调好吧,d参数小点试试

调试过D,能有一个稳态,但是P值无法加的太大,太大了车子会抖,不加大虽然稳定,但是车子没力速度也不行

网友:
看到好多坛友都过了这一步了,好像是要用算法处理的,要对电机的PID认识水平很高,一般玩的调个半死也很难完美

楼主:
是啊,调的头都大了,用上位机在线调的,基本的PID参数都组合了一遍。都不理想,不知道他们都用的什么算法

网友B:
整体的反应速度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的反应速度慢了。

我大约5MS去计算一次,是不是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试过D,能有一个稳态,但是P值无法加的太大,太大了车子会抖,不加大虽然稳定,但是车子没力速度也不行 ...

不太清楚你这里的“抖”  的幅度是怎样的,  我的经验是“摆动”调P   “震动”调D    ,调的过程我一般先调P,至“摆动”且力度尚可,然后调D,D过大会引起“震动”,稳态后在考虑PD加大。

网友C:
我感觉楼主的pid是单纯的线性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你这里的“抖”  的幅度是怎样的,  我的经验是“摆动”调P   “震动”调D    ,调的过程我一般 ...

之前调过可以很好的站立,骑行,但是在骑的时候,力矩不太大,用力向前倾,车子会倒到一个很大的角度(低头)慢慢的再抬头,加速也很慢,
我就想把P加大,加大后骑的时候没问题,感觉很好,但是下车后,车子在平衡点附近摆动很难停止(超调了)

网友D:
滑动PID也抖的,就是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滑动PID也抖的,就是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没有做P滑动,只是在骑行的时候在上位机上人为的把P值调的很大,就是不知道用什么算法来做滑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楼主的pid是单纯的线性的算法

是简单的线性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调过可以很好的站立,骑行,但是在骑的时候,力矩不太大,用力向前倾,车子会倒到一个很大的角度(低 ...

你这里的P是直接跟倾角线性关联的吧,偏离较大的时候加个补偿试试,不行换关联函数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调过可以很好的站立,骑行,但是在骑的时候,力矩不太大,用力向前倾,车子会倒到一个很大的角度(低 ...

加速慢是不是I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慢是不是I的原因?

偿试过加I,I加的很大后有力,但也会抖动,跟P加大后状态差不多

网友E:
我只能告诉楼主采用简单的线性PID连参加飞思卡尔大学生智能车大赛都不够,做载人的平衡车。。。楼主想的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能告诉楼主采用简单的线性PID连参加飞思卡尔大学生智能车大赛都不够,做载人的平衡车。。。楼主想的 ...

请大神指导下方向

网友:
线性是不能在平衡车上用的,因为每一个倾斜角度,修正所对应的PWM都不是线性。
建议楼主化简一下PWM与倾角的关系,然后再用这个关系代入到你的线性PID里面

网友F:
楼主用的是什么平台,ARM还是dsp?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是什么平台,ARM还是dsp?

我们用的ARM方案

网友F:
具体的芯片型号是什么,STM332的吗,还有陀螺仪是哪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的芯片型号是什么,STM332的吗,还有陀螺仪是哪款

STM32, 姿态传感器MPU6050.

网友G:
根据力学模型,力矩和角度是tan的关系。但是tan在20度以内是线性的。估计电流反馈要做到1ms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力学模型,力矩和角度是tan的关系。但是tan在20度以内是线性的。估计电流反馈要做到1ms以内。 ...

电流反馈怎么嵌套在角度环里面呢?现在是角度PID 直接驱动电机.单环.

网友:
力矩控制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支持DIY,大家帮着做一下吧。大神们不吝赐教哦

楼主:
P滑变解决抖动,现在又遇到新问题,刹车不好加,不能做到很平滑

网友(2014-05-22):
引用 楼主:
P滑变解决抖动,现在又遇到新问题,刹车不好加,不能做到很平滑

在玩平衡车过程中也遇到你所说的情况,想问一下楼主是怎么样P滑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能告诉楼主采用简单的线性PID连参加飞思卡尔大学生智能车大赛都不够,做载人的平衡车。。。楼主想的 ...

只要调的仔细,线性PID也可以实现不错的效果

这位网友使用的就是线性PID控制,仍然实现了非常残暴的效果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1980-1-1.html

网友:
LZ进展如何了?线性PID算法能够载人平衡么?

网友(2014-11-13):
现在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