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通过USBHost和stm32通信源代码,包括安卓端和stm32端

楼主(2014-02-12):
呵呵,凑字数~~~~~~~
顺便帮我同学求一个这个论坛邀请码,望坛友帮帮我的忙,谢谢了。

网友:
厉害,以后带个支持OTG的安卓平板就可以跟设备交互了,省得带笔记本

网友:
这个很强大,楼主利害啊。

网友A:
顶贴。。   不知道通用行如何,是否有HOST的手机都可以应用?

网友:
就是支持USBHOST的手机有点少啊?
菊花公司荣耀3C居然都没有,我艹

网友B:
是usb hid?不需要驱动?

网友:
这个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贴。。   不知道通用行如何,是否有HOST的手机都可以应用?

是的,只要有Host都可以使用,我这只是个模板,写了个实现功能的过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usb hid?不需要驱动?

是调用安卓的usb库直接进行控制的,不需要额外的驱动。

网友C:
······自己手机还不支持OTG···以前看过一段时间android。放假又看了看···还是觉得wifi之类的省事··

网友D:
hid ,还是自定义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hid ,还是自定义的驱动?

stm32端的是CDC类的虚拟串口,可以看到USB属性里面有两个接口,第二个就是传输数据用的。

网友D:
usb android 驱动怎么搞的,难道是无驱?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 android 驱动怎么搞的,难道是无驱?不可能吧

直接操作usb通信,不需要中间驱动,安卓自带了。

网友:
有时间要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手机还不支持OTG···以前看过一段时间android。放假又看了看···还是觉得wifi之类的省 ...

安卓是省事了,不过单片机那边就麻烦了,网线,路由器,或者wifi模块也不是那么好调喔,无线通信的速度,可靠度,链接速度是不能和有线相比的。我前两天玩过安卓通过蓝牙和单片机通信,这个很简单,弄了个蓝牙示波器。

网友:
厉害,楼主讲讲涉及到的安卓的知识点吧。
安卓免驱动能支持哪些USB设备?如果不支持的怎么写驱动? 支持的怎么访问

网友:
恩,强大…
不知道现在市场上是否有类似功能的产品?作为手机或者平板的扩展外设?

网友A:
现在的手机基本都支持host了吧, 楼主  听说OTG提供电流只有100ma是吗? 如果可以提供像普通USB  0.5A那样  那就爽多了。

网友:
不错的方式,现场操作方便了。

楼主:
唉,阿莫这个坛子升级太难了~俺还是注册会员~

网友E:
请教下安卓那边的是用什么开发平台?虚拟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安卓那边的是用什么开发平台?虚拟机吗?

Eclipse+友善的开发板。

网友:
要是楼主有时间较详细的介绍下实现的原理就好了...

网友:
这个要关注了
很有实用性

网友F:
我擦  骚年  这个牛逼惨了  膜拜啊  我感觉即便我考上研了还是不如你  等过了15到学校  能否教我下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擦  骚年  这个牛逼惨了  膜拜啊  我感觉即便我考上研了还是不如你  等过了15到学校  能否教我下  先谢谢 ...

东哥,兄弟伙,就不要说这些了,有啥我帮得上忙的尽管说就是了,话说大一的时候还是你带我单片机入门的。

网友G:
发现编译的时候有个错误,楼主有没有试试手机端能收到STM32发送的“Hello”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现编译的时候有个错误,楼主有没有试试手机端能收到STM32发送的“Hello”啊 ...

喔,我发的工程不是我调试截图的时候的工程,才想起来~发的那个上位机肯定会收到无穷的Hello的。

网友G:
我错了,下午的时候在公司下的代码确实有个错误
typedef enum
{
  FALSE = 0, TRUE  = !FALSE
}
bool;
重复定义,但是貌似楼主已经改过了stdint.h。

待会试试装上apk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错了,下午的时候在公司下的代码确实有个错误
typedef enum
{

我用的keil5,代码肯定没错的,一般是你编译环境的问题或者编译环境自带的库文件冲突之类的。工程里面有apk,我忘了删。

网友:
很厉害,膜拜中

网友:
我是来膜拜楼主的

网友H:
之前换过300了,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转给您?

网友I:
楼主采用具体什么平台调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之前换过300了,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转给您?

真的啊,那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采用具体什么平台调试出来的?

貌似这位兄弟很早以前就搞过usbhost了,不要见笑哈。

网友:
请问一下,STM32端是我自定义的设备,这样也可以用android 自带的usb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手机基本都支持host了吧, 楼主  听说OTG提供电流只有100ma是吗? 如果可以提供像普通USB  0.5A那样  ...

不同的手机或者平板设计的都不一样,有100mA,200mA,500mA,900mA等等标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真的啊,那太感谢了~

我咋没有转账功能呢?

网友:
标记一个,楼主厉害

网友:
这个要顶下~~~Android usb

网友J:
楼主能把安卓开发的一系列软件都传到论坛来吗?最近想学习下安卓但是找不到要用的软件的地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咋没有转账功能呢?

没关系,坛友的心意领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关系,坛友的心意领了,谢谢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9232-1-1.html
领下呗,已经悬赏了。

网友K:
android apk我下载了,但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android apk我下载了,但是不能用。。。。

系统需要打开权限,光有OTG,没有打开Host权限也是不能够用的。

网友:
很强大,马克

网友L:
这是个非常棒。多谢楼主,不知host端是否兼容其他安卓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个非常棒。多谢楼主,不知host端是否兼容其他安卓手机。

手机需要支持OTG,拥有root权限,打开了Host权限。

网友:
不错,以前坛子里有类似的硬件。

网友K:
引用 楼主:
系统需要打开权限,光有OTG,没有打开Host权限也是不能够用的。

已经root,功能全开,我用eclipse调试的,打开就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已经root,功能全开,我用eclipse调试的,打开就闪退。。。

PID和VID不对,我程序里面直接过滤掉了,你改改,改成你的就行了。

网友M:
我的也是,已经root,功能全开,我用eclipse调试的,打开就闪退。。。PID和VID也改了

网友:
记下,正好可以用平板和STM32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也是,已经root,功能全开,我用eclipse调试的,打开就闪退。。。PID和VID也改了 ...

你插上你的usb设备,安卓系统弹消息框没有?

网友N:
mark,楼主威武。stm32充当了从机,但stm32是一个什么从机呢?假如stm32再接个鼠标或U盘,能不能让手机来识别鼠标或U盘的插入呢。

网友:
求指教,能加下我QQ吗?我QQ是:472177603,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mark,楼主威武。stm32充当了从机,但stm32是一个什么从机呢?假如stm32再接个鼠标或U盘,能不能让手机来识 ...

那你的stm32岂不是需要两个usb了?一个host,一个device。。。这个,无法实现吧?

网友N:
引用 楼主:
那你的stm32岂不是需要两个usb了?一个host,一个device。。。这个,无法实现吧? ...

那安卓手机的Micro USB端有个ID脚啊,要不要把它拉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安卓手机的Micro USB端有个ID脚啊,要不要把它拉低呢?

看我的另外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569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N:
mark,楼主威武。stm32充当了从机,但stm32是一个什么从机呢?假如stm32再接个鼠标或U盘,能不能让手机来识 ...
stm32充当了从机,但stm32是一个什么从机呢?
协议可以自己写,Android下开发比Windows要简单得多。
假如stm32再接个鼠标或U盘,能不能让手机来识别鼠标或U盘的插入呢。
别用stm32当主机就行了。要识别鼠标或U盘的插入,最稳妥的办法是加HUB,最简单的办法是和STM32直接串联(菊花链链接。但此时就不能随意插拔了,一旦某一个设备断开了,该总线上的USB设备就全部断开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安卓是省事了,不过单片机那边就麻烦了,网线,路由器,或者wifi模块也不是那么好调喔,无线通信的速度, ...

楼主想问一下有线与无线的速度差别有多大,能否明示

另外看到你提到的蓝牙示波器,感觉蓝牙示波器对数据传输速率要求更高啊,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马人口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想问一下有线与无线的速度差别有多大,能否明示

另外看到你提到的蓝牙示波器,感觉蓝牙示波器对数据 ...

蓝牙传输距离很短,空旷地带只有八米,示波器实际上类似于usb通信里面的同步传输,蓝牙非常不稳,通信一卡一卡的,拿近点还没有问题。

网友(2014-04-25):
这个是好东西,先收了再说

网友:
well done, thanks a lot

网友:
好像是本坛第一个开源的安卓端USB HOST, 正好准备做下.

网友:
要root权限才能用? 应用大大折扣呀

网友(2014-06-12):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把安卓开发的一系列软件都传到论坛来吗?最近想学习下安卓但是找不到要用的软件的地址。谢谢!!! ...

同求!太需要了!

现在版本不一致,库不一致,平台不一致,好多不必要的麻烦。

谢谢lz分享!

网友(2014-11-11):
正好需要 谢谢楼主

网友:
一定要root的机器吗?

网友:
这么高大上,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很实用

网友(2014-12-17):
楼主我用你的程序烧写进去后,插到安卓上没有反应啊

网友(2015-09-18):
同样闪退,PID VID 都是正确的,

网友:
厉害 学习下 会用到

网友:
速度如何

网友(2016-02-24):
楼主好威武,2014年就搞的出来,但是我在试安卓端时出现了闪退,不查stm32从设备之前,打开app,显示设备已拔出,插上stm32从设备,不显示这句话了,但是app闪退

网友:
VID和PID都正确,弹不出来权限询问框体。

网友(2016-06-14):
很好,有空试试,谢谢啦!

网友P:
下载了,不能使用,还是mark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下载了,不能使用,还是mark下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579-1-1.html
用这个,绝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http://www.embed-net.com/thread-579-1-1.html
用这个,绝对没问题

好的,下载看看,楼主大牛啊

网友:
不错 支持下 有空就来实际测试下PT 2016-6-23

网友:
安卓端app是使用什么软件开发的?

网友(2016-08-18):
这个就强大了

网友(2017-02-21):
这个不错~哈。。。标记。

网友(2017-04-16):
不错 下载下来研究

网友(2020-10-16):
这个很强大,楼主利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