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摸FPGA,有“复位”现象,是否设置错误,如何设置?

楼主(2014-02-12):
EP1C3T100
手摸芯片时,LED会闪,好像复位一样.

没有使用的引脚已经定义为 As input tri-stated,还要哪里设置?

网友:
你身上有静电吧?你衣服很可能是化纤的,最好买纯棉的

楼主:
大家都没有这样的问题?我的PCB有问题?

网友:
FPGA不能乱摸的。

楼主:
大神,都没有遇到吗?

网友:
1.未使用的引脚最好是输入上拉
2.检查电源电路是否符合要求
3.检查电源文波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重焊了一个,一个滤波电容都没有焊,居然OK,看来是焊接,不知道焊接问题还是芯片问题,排查中。。。

网友:
设置为as input  tri-state with pullup resister式一下

网友A:
cyclone I 还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clone I 还能买到吗

EP1C3T100 样品30

网友:
用c1做什么产品?c4也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