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充电电路原理

楼主(2014-02-12):
Q1,Q2驱动是正常的。但对Q2的ds这样连接不理解,按我的理解应该是反过来。另外怎么pvad怎么检测光伏板的电压,这个ad结果应该是D2上的压降吧。这是一个产品上的电路,是可以用的,请教一下啊

网友:
mos管电流方向D→S和S→D都可以的

网友:
二极管压降也不是恒定的

楼主:
q2这样接不受控制吧

楼主:
怎么对电池充电呢

网友:
Q1断开或者没有输入电压的情况下,Q2可以用来控制电压检测回路的通断,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q1控制pv电压通断,q2通过pwm驱动控制充电电流,pvad用来检查光伏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