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写了内层走线间距是0.3,那内层线宽多少呢?

楼主(2014-02-12):
以前好像没看到内层走线间距的说明,刚打样的板都是按0.2间距走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郁闷。
---------------------------------------------------------------------------------------------------------
哦,弄错了,是走线和铺铜,还有是走线和焊盘。
---------------------------------------------------------------------------------------------------------

总结了一下,是不是这样?

内层走线和间距是0.15
内层走线与焊盘孔(包括通孔via吗??)外环铜皮的间距是0.3
内层铺铜的间距是0.3

网友:
啥时候改0.3间距了,我都0.2走了很多年....

楼主:
6、内层走线和铜箔距离钻孔应在0.3mm以上。建议元器件接地脚采用隔热盘走线和铜箔距离钻孔应在0.3mm以上,外层走线和铜箔距板边应在0.2mm以上,金手指位置内层不留铜箔,避免铜皮外露导致短路。

哦,弄错了,是走线和铺铜,还有是走线和焊盘。

-----------------------

那是不是说内层走线也是0.15线宽、0.15间距?

楼主:
0.6 0.3的via孔,在外层有0.15的一圈外环铜皮。
那via孔在内层,生产出来有没有这圈铜皮呢?

楼主:
总结了一下,是不是这样?

内层走线和间距是0.15
内层走线与焊盘孔(包括通孔via吗??)外环铜皮的间距是0.3
内层铺铜的间距是0.3

网友:
3楼LZ贴的图是订单系统公布的。
原则上内层线宽/线距满足6mil/6mil就可以的,但我们会为了更好而建议为8mil/8mil。
铺铜比较特殊(主要是因为做生产资料),所以外层要求与走线等等间距满足10mil以上(更大更好),内层就如3楼图中所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