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经过了模拟开关4067有些什么影响?

楼主(2014-02-12):
为了通用性,CAN可以任意接通OBD 的16个脚上,所以在CAN收发器(TJA1040)与CAN总线间加上hef4067模拟开关,用CAN-USB转换器收发正常,在汽车上不正常。在汽车CAN总线上,设备不能收发数据。
在TJA1040上把CAN总线飞线出来,可以与汽车CAN总线通信。
CAN总线经过了4067有些什么影响?

网友A:
搞不懂你为啥这样干

网友B:
建议测试一下模拟开关的转换速度,如果CANbus速度太快,而模拟开关稍有延迟,就会产生丢位的现象,即使丢一个位也是你接受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测试一下模拟开关的转换速度,如果CANbus速度太快,而模拟开关稍有延迟,就会产生丢位的现象,即使丢一 ...

但是跟ECU模拟器通信没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你为啥这样干

CAN可以出现在OBD 16脚中除电源和地的13个针脚的任意两脚,如果OBD接头CAN信号固定在某两脚那就好办多了。
不用模拟开关的话,用继电器要26个继电器。

网友B:
USBCAN的设置跟实际节点是不一样的,汽车的CAN节点有可能是采样点与USBCAN节点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CAN的设置跟实际节点是不一样的,汽车的CAN节点有可能是采样点与USBCAN节点不一样的。 ...

4067的转换速度标称是1MHz,我用的CAN速度只有500K,4067不会连一半的速率都满足不了吧 。。。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67的转换速度标称是1MHz,我用的CAN速度只有500K,4067不会连一半的速率都满足不了吧 。。。 ...

你还是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延迟吧,1M和500k很有问题啊。
不信你将波特率设为100k,估计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延迟吧,1M和500k很有问题啊。
不信你将波特率设为100k,估计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

看来还是得用示波器仔细研究一下。
哎,我也想设成100K,可惜汽车设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延迟吧,1M和500k很有问题啊。
不信你将波特率设为100k,估计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

再问一下,加了模拟开关在中间,对匹配电阻有什么影响?

对了,用同一块板做的监测器,可以接受正常的通信数据。。。难道发出去有问题么。。。

网友C:
模拟开关有导通电阻,加上终端电阻,就可能不是120欧了,建议将模拟开换成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开关有导通电阻,加上终端电阻,就可能不是120欧了,建议将模拟开换成继电器 ...

16针脚,减掉电源和地和搭铁,13个针脚,用继电器想死的心都有啊

前天试了下5欧导通电阻的ADG1606,结果可以通信,就是太TM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6针脚,减掉电源和地和搭铁,13个针脚,用继电器想死的心都有啊

前天试了下5欧导通电阻的ADG1606,结果 ...

还有一种办法是考虑结型场效应管,ON有的,价格在2rmb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办法是考虑结型场效应管,ON有的,价格在2rmb以内

太贵了,13个脚,4种信号,列个矩阵,也得上百块了。ADG1606淘宝上28块左右一片,算起来都差不多了,布线还好布一点

网友:
模拟开关还可以选择其它型号吗?到mouser上找找,也许能找到更便宜的

网友:
模拟开关之后再加BUFF。

网友(2022-01-06):
请问楼主最终解决方案有做出来吗?

网友:
用模拟开关当然是没问题的,导通电阻稍大也不会是个问题,问题是开关允许的电压范围,这个电压范围与供电电压有关。

网友D:
看一下沁恒的模拟开关是否可以,导通电阻5欧姆,带宽500MB/s,我用的CH440G来切换USB2.0信号。
http://www.wch.cn/products/categories/41.html?pid=3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沁恒的模拟开关是否可以,导通电阻5欧姆,带宽500MB/s,我用的CH440G来切换USB2.0信号。
http://www.w ...

好东西,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