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是什么逻辑器件?cmos还是 ttl的 ?

楼主(2014-02-12):
请教下,
msp430是什么逻辑器件?cmos还是 ttl的 ?

网友:
这问题好穿越

网友:
楼主你是从火星来的吗?

楼主:
那么虽然msp430 内部的逻辑是用cmos实现的,那msp430的  IO口是ttl电路吧?
因为我看到一个资料说 cmos 逻辑只能是5V??   要么这个资料 的说法是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虽然msp430 内部的逻辑是用cmos实现的,那msp430的  IO口是ttl电路吧?
因为我看到一个资料说 cmos 逻 ...

谁告诉你CMOS规定了绝对电压的?倒是TTL是规定了绝对电压的

楼主:
thank  msp430端口是ttl的吧,貌似cmos 比较脆弱,容易烧掉,感觉msp430的端口 是ttl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  msp430端口是ttl的吧,貌似cmos 比较脆弱,容易烧掉,感觉msp430的端口 是ttl的???? ...

楼主别瞎扯了,你看的应该是上个世纪的书,建议你看书要有选择性,cmos刚出来的时候脆弱点,怕静电,但是那个年代早已经过去了。

网友:
LS名字很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