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你区分真假 钽电容

楼主(2014-02-12):
最近电源系统中,使用的钽电容,总出问题,一看是假的,应该是仿的。
特意网上找了个 辨别真假钽电容方法,以后大家要小心啊

如何辨别钽电容真假?

随着钽电容市场的开拓,科学技术的进步,钽电容的使用日渐增多。然而假冒伪劣品牌(假货)也随之而来,所以下面我交大家如何区分各品牌的钽电容和如何区别真货和假货。
我司 主要代理美国AVX,KEMET两大品牌钽电容,这两大品牌也是目前在世界的“老大”,同时他们的在市场的分布范围是最广,销量也是最大。其它常用的品牌也有,如:NEC,VISHAY,三星,尼吉康,三洋等等。其它的我就不详细介绍了,因为本人接触最多的也是AVX和KEMET两大品牌,其它的大家可以再问问了解了解。
首先第一点,大家都可以用肉眼来看出,全世界的钽电容(除国产外)只有AVX和KEMET两个品牌的颜色是黄色的,其它的像NEC,VISHAY,三星,尼吉康,三洋等等都是黑色,这个有可能和国家的文化等等有关系,也没有什么太多内容。
AVX和KEMET不同的地方?

    左图(AVX品牌)                                                     右图(KEMET品牌)
大家一眼便可分出:AVX的打字是横向打法,KEMET的打字是竖向打法,这就是他们的区别所在。
第三:AVX两端的引脚大不相同,一边是“口”字型,一边是“凹”字型;然而KEMET品牌的钽电容它的两端引脚都是“口”字型。
如何区分真假?
AVX品牌:
第一:先从标签说起,我相信所有的原装原厂标签都可以直接撕下,绝不会留下任何脱胶等问题(这就是人家的高名之处),KEMET也是同样。
第二:AVX的脚位不同,一个“口”字型,一个“凹”字型。(当然很多假货也可以做到这样,但如果是把两个品牌货换标的话,这样我们一眼便知这不是AVX品牌)
第三:AVX钽电容在编带上面,每隔25MM都会有打“AVX”的印字,这个可能要注意看方可看出。
第四:AVX钽电容上面的打字绝对是非常清晰明了(这是和假货不同的重要所在)KEMET也同样如此。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转载请注明出处。

根据自己以往处理客诉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以下五点,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
1、钽电解电容焊脚形状,原装AVX钽电容焊脚正极跟负极不一样,正极的为“凹”型,也就是凹进去的,负极的是“口”型。
2、编带上的印字,把货拆开,透明的编带上面大概每间隔25CM有打AVX的印字(是机器直接凹印上去的,没有颜色的),假货编带一般没有印AVX字的。
3、贴片钽电容本体印字内容。钽电容本体印字分上下两行,包括了AVX的LOGO标识、容量值、电压值、生产批号等4个信息,这些信息都是缺一不可的,如果对不上一般就是假货(碰到最多的情况是本体的左上角没有AVX的LOGO标识)。钽电容封装尺寸大的,印字也会看得清晰点,有AVX钽电容规格尺寸太小,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楚。
4、贴片钽电容本体印字的一致性和质量,很多翻新的AVX钽电容从以上三点是看不出它是假货的,因为它是用原装的旧货或者折机货或低压货(低一个电压低档,比如用10V的给你当16V的用)重新打磨后印字上去的,这个时候就要从本体印字的成色和一致性来判断了,翻新货的印字在内容和版式上与原装的不会有区别,但毕竟没有原厂的设备和模具好,所以细节上还是有明细的区别。这些细节的区别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成色,翻新的颜色一般要偏深红色一些而且深浅不一;另一方面是一致性,原装的一致性很好,印的字方方正正,翻新的会出现东倒西歪,本体之间相互比较感觉就像两个模具印出来的一样(是模具精度不好造成的)。—–对于这一点,要正确、快速的判断出来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与个人的经验有一定关系。
5、查规格书:如果你要的规格是规格书上如果没有的,那你买到假货的机率是非常大。规格书上没有的规格虽然不敢说原厂100%不生产,至少说明不是常用的规格,代理商那肯定是没有库存的(不会有代理商会去订一些偏门的物料作库存),要订货的话,订货周期、最小订货量、预付款比例都是一般客户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建议客户在选型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标准品,选择非标品到最后只会将自己搞死。
再给大家来个图片,有图有真相!让大家对AVX钽电容假货及其它品牌贴片钽电容假货有一个从感官上有个认识,让大家都能正确快速的识别钽电容假货。

网友:
这个帖子挺好

网友:
仅从表面看?我还以为有什么 化学物理方法呢.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今天从市场反馈回来一个消息,不知道怎么理解。

AVX 电容,是进口的,但不是原装的?

翻新的??

网友:
很多山寨钽电容,比真的还像真的,因为在丝印上下足了成本
真的和假的放在一起,很多人都怀疑那个真的有问题

楼主:
哪里能买到正品钽电容呢?
之前我买芯片,总在易络盟 上买,但价格太贵。但能保证真品。但价格高的不是1-2倍关系。
大家有推荐好的买器件的地方么?货真价实的。

网友:
100UF/16V 打成100UF/25V

网友:
已经给元件的质量搞到无语了
连是生产厂家供货的,都会有批次的问题
其他就更加不用说了

楼主:
TO :spacefram

也就是所谓原装国产的,是以低电压冒充高电压了呗?
那按照体积,是有交叉的,比如说 100uf 16V跟 100uf 20V体积是一样的,这样单独靠体积,也是没法区分的呀。对不对?

网友:
值得赞,卖假芯片,假元件的都是生孩子没菊花的。

网友:
用电源反接一下,如果冒火就是真的。

网友(2018-07-13):
kemet的怎么判断,感觉买假的了

网友:
上表测,假的就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