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龙LPC1788开发板 RT-THREAD1.2.0 + RTGUI例程

楼主(2014-02-12):
开发板硬件很早就调试通过了,一直在弄例程。USB摄像头在uclinux下也可以读ID了,后面还要继续搞下。请珍惜ID,请勿谈价格。

先来个RT-THREAD例程
    RT_Thread 从1.1.0 版开始不再包含RTGUI 部分的代码,而是将RTGUI 拉出来单独开发、单独发布(RTGUI 详情见:https://github.com/RT-Thread/ ),所以编译前要做下面工作:
1、将RTGUI 相关代码(RTGUI 源码的components 下的rtgui目录)拷贝到RT-Thread源码的components 文件   夹下;
2、将RTGUI 的examples 示例代码(RTGUI 源码的demo 下的examples  目录下全部文件)拷贝到RT-Thread    源码的examples 文件夹下的gui 文件夹(如果没有gui 文件夹,需要新建一个)。

修改:
在RT的LPC1788 BSP基础上增加触摸了驱动

源码: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i3vAz7B 密码: mib1

屠龙LPC1788硬件:
硬件:
LPC1788FBD208
64M SDRAM
128M NAND FLASH
2M NOR FLASH
NET: LAN8720
I2S: UDA1380
SD/MMC
USB1 DEVICE/HOST/OTG
USB2 DEVICE/HOST
UART
CAN
MMA7455
I2C EEPROM
SPI FLASH
RTC
ADC
蜂鸣器
按键
LED
LCD
JTAG

板子图

网友:
占个位子,学习了

网友A:
支持···攒钱准备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攒钱准备买

多谢支持

网友B:
几层板?4层还是2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层板?4层还是2层?

两层板,10cm x 13cm,如果体积不要求这么小的话,步线也不太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层板,10cm x 13cm,如果体积不要求这么小的话,步线也不太难的

做成10×10不是成本更低,JLC 50大洋!

网友:
也来看看rt-thread官方GUI评估板RealBoard4088,核心板6层板,具体参数请移步rt-thread官方论坛介绍:http://www.rt-thread.org/node/82,价格588,带4.3寸触摸屏。

网友:
百为改名了?

网友B:
这次LPC1788的图貌似没有开源啊?

楼主:
没改名,屠龙是板子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次LPC1788的图貌似没有开源啊?

开源喝西北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次LPC1788的图貌似没有开源啊?

所有资料买了开发板就有

网友C:
RGB888?
sdram是32位的?

支持7'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GB888?
sdram是32位的?

RGB16位,假的RGB888,
SDRAM是两片16位组成的32位,接口是可以支持7寸屏的,暂时没有7寸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RGB16位,假的RGB888,
SDRAM是两片16位组成的32位,接口是可以支持7寸屏的,暂时没有7寸屏 ...

多谢。

楼主:
忘记说了,这个代码自带有上电触摸校准功能的。只要在初始化的时候调用calibration_init();就可以了

                /* find lcd device */
                lcd = rt_device_find("lcd");
                if (lcd != RT_NULL)
                {
                        calibration_init();
                        /* set lcd device as rtgui graphic driver */
                        rtgui_graphic_set_device(lcd);

                        /* init rtgui system server */
                        rtgui_system_server_init();

                        /* startup rtgui in demo of RT-Thread/GUI examples */
                        application_init();
                }

楼主:
UCGUI DEMO视频演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c1ODY0MDk2.html

网友D:
看视频好像刷新不是太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视频好像刷新不是太快呀

这个是SD卡刷屏的,加上了ALPHA。和STM32比快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SD卡刷屏的,加上了ALPHA。和STM32比快多了。

那样的话,提前把图片、字库类的数据加载到内存中(反正内存很大),速度应该会快很多?

网友E:
刷整幅页面的时候比较明显,图片从上刷到下的过程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整幅页面的时候比较明显,图片从上刷到下的过程很明显。

这个速度慢那只能考虑双buffer了,官方有个emwin的双buffer的例子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样的话,提前把图片、字库类的数据加载到内存中(反正内存很大),速度应该会快很多? ...

现在是读图片时先加载到内存的,字库还是在SD卡里。你倒提醒我了,谢谢,后面把字库加载到内存试下

网友F:
界面很漂亮,支持百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界面很漂亮,支持百为~~~

多谢支持

楼主:
官方有个双缓冲buffer的emWin demo,稍微改下比如背光管脚就可以运行了

AN11328: Implementing emWin’s Multiple Buffering feature on the LPC1788 microcontroller
http://www.lpcware.com/zh-hans/c ... 788-microcontroller

网友:
板子布局不错,触摸反应有点慢?

楼主(2014-04-11):
引用 网友C:
RGB888?
sdram是32位的?

7寸屏,AT070TN83已经调试通过。
AT070TN94 7寸屏正在打样中

楼主:
AT070TN94 7寸屏打样回来了,还没开始焊接,先上个图

楼主(2014-05-12):
94屏可以显示了,只是触摸屏尺寸采购错了,正在重新采购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样的话,提前把图片、字库类的数据加载到内存中(反正内存很大),速度应该会快很多? ...

把图片加载到SDRAM,再刷屏,速度快多了

LPC1788+7寸屏刷屏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EzNDEyNjI4.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图片加载到SDRAM,再刷屏,速度快多了

LPC1788+7寸屏刷屏视频:

的确是哈,很不错的尝试,过一段我用这个也这么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哈,很不错的尝试,过一段我用这个也这么来了

是的,另外还有SDRAM可以提速,4.3寸那个视频SDRAM只是跑了60mhz,所以刷屏有点慢

楼主:
最新移植了SPI/SDIO WIFI了,屠龙LPC1788+WM-G-MR-09 WIFI模块,速度比STM32的快。

楼主:
已弄好屠龙LPC1788 + SIM900 GSM/GPRS程序,可以在线编辑短信发送,拨打电话

楼主(2014-07-20):
上个屠龙LPC1788开发板+7寸屏新图

网友(2015-05-30):
请问板子的原理图有吗?有的话麻烦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