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实现中英文菜单如何实现好呢?

楼主(2014-02-12):
msp430实现中英文菜单如何实现好呢?
能否使用宏定义实现
#if  A
   代码A
#else
   代码B
#endif

宏定义中A的位置能否是一个变量,此变量能否在程序中赋值?

网友:
楼主还是补补c基础吧,宏定义只是在编译之前起作用。在运行的时候不会有这个逻辑。你的菜单可以保存在两个数组中,一个中文一个英文,用一个指针来显示,切换的时候改一下指针就行了。

网友:
实际上也可以的吧!
在头文件里定义一个
#define LANG_JP
在程序文件里用
#ifdef LANG_JP
   代码A
#else
   代码B
不知道楼主想达到什么目的。

楼主:
噢,谢谢回复,我想还是用两组 变量来切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