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角插头够不到插座怎么办呢?

楼主(2014-02-12):
大家新年好啊,我早早的就回来倒腾了。
今天遇到一个小问题,我电机编码器上用的是牛角插头引出来的,PCB上用的插座,但是发现线太短了,够不到啊。
如果把已经焊好的线从编码器那边拆下来呢,会很麻烦。

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比如用个中间装置,在添一段线进去呢?

网友A:
有延长插头的,你网上找下

网友B:
楼主用多长的,多少针的,我给你免费做条。

网友C:
我们这个都是自己用线压的

网友D:
长双排针,对插

网友E:
楼主应该是有一头直接焊好在板子上的,要简单只能用延长的方案了,不过话说回来,不就16根线吗,焊一下费多少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延长插头的,你网上找下

在X宝上搜了一下名称叫做“牛角 延长”的关键词,确实看到有,但是品种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是有一头直接焊好在板子上的,要简单只能用延长的方案了,不过话说回来,不就16根线吗,焊一下费多少功 ...

焊起来不难啊,但是之后怎么防止他们在焊接的地方产生互相的接触呢?线很细,用绝缘胶带不好弄啊,现在想到的只有胶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双排针,对插

把细细的线一根根焊在长双排针的每个针上?这么办法还不如直接把线一根根焊一起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多长的,多少针的,我给你免费做条。

重做线我这也有材料可以做,关键是买的电机屁股后面编码器上面印出来的线本来就焊好了,拆卸困难啊。。。。于是我在另一头做了个牛角插座,就是线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个都是自己用线压的

嗯,我在一串线的一头(另一头焊死在PCB上了)压了一个牛角插头,但是发现够不到我的插座。所以在求解决之道啊~

网友:
当然是做两个插头,中间用双排针对插了。

网友D:
简单地说,再做一条双头线,用双排针和现在的插头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地说,再做一条双头线,用双排针和现在的插头连起来

这个办法不错呢,谢谢你

网友:
客气了,买长双排针,把黑色部分挪到中间

网友:
这么个事情也要上论坛上问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