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jtagice mkii提示目标板没电源,怎么办?

楼主(2014-02-12):
AVR jtagice mkii提示目标板没电源,仿真器上的目标板电源指示灯(LED1)也不亮,
但目标板是有5V电源的.
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A:
查JTAG引脚的VTG有没有接到目标板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JTAG引脚的VTG有没有接到目标板电源

10PIN仿真头上VTG是有电的,但没拆过仿真器量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