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集成开发工具HR10M发布了,不知道价格如何

楼主(2014-02-12):
看到ichaier上出新开发工具了
170058[/attachimg
http://www.ichaier.com/list.php?catid=79

集成开发工具HR10M:
      针对五线制(Mrst、VDD、GND、SDA、SCK)编程、调试的芯片而开发的一款集成开发工具。
      用于海尔MCU开发使用,量产编程请使用海尔HR50S或第三方编程。
      它具有如下特点:
      - 与PC机的通信方式为USB接口;
      - 可设置调试电压为5v、3.3v、3v;
      - 利用芯片内嵌的仿真功能来完成在线仿真的仿真器,具有一般仿真器的全部功能;
      - 能实现一般单片机的调试功能,如实时全速运行、单步运行、步跃、寄存器和堆栈的访问;
      - 可设置或清除断点;
      - 可显示当前的堆栈等级,同时读取堆栈中的数据;
      - 可以将芯片安装在用户板或编程适配板上进行擦除、编程、查空、校验、加密等;
      - 支持联机序列号编程;

虽说是ICD的简化版本,除了加密以外,感觉功能]没差啊

网友:
成本价销售,100元一台。
我们即将有个移动电源开源项目活动,邀请广大网友参加,报名参加后每位网友可以借用一套。

网友A:
这个支持哪些MCU啊?可以仿真PIC的芯片吗?

网友:
看上去不错,100元/台,这价格还比较亲民。

网友:
是的,价格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马上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支持哪些MCU啊?可以仿真PIC的芯片吗?

随着软件的更新当然支持的芯片会越来越多,这还真不好说。不过常用的是OK的啦
仿真PIC的芯片,目前是不行的

网友(2014-06-06):
有木有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