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选型,求推荐!

楼主(2014-02-13):
由于之前用的一个电源IC不可靠,主要是过压损坏,另外由于PCB板尺寸限制,选型算是有些苛刻。所以一直都没找到非常合适的,不知道大侠们有没有合适的电源IC推荐,凌特的除外,太贵了,其他家外国品牌也可以,国内的台湾的都可以推荐。
参数如下:
1、输入范围:3.5V-36V以上,输入电压最低在3.5V不会关断,输入上限越高越好;
2、输出可调;
3、输出电流:3A及3A以上均可;
4、最好是开关MOS集成式,外围器件少;最好集成同步式的,非同步外接一个肖特基也可接受;
5、体积一定要求小,QFN封装的5*5mm以下也可以。最低能接受的封装是sop-8封装的。

如果有大侠用过类似的,可直接推荐下,谢谢!

网友A:
楼主没有提输出电压。上ti首页的webench,可以根据你的要求自动计算出来。楼主的要求,集成同步整流的应该不现实,外置肖特基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B:
这么宽的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提输出电压。上ti首页的webench,可以根据你的要求自动计算出来。楼主的要求,集成同步整流的应该 ...

输出可以通过电阻调节的,只要不是固定输出的就差不多行。TI的我按照条件搜索下,有类似的,但也不太合适。只能看其他家有没有更合适的。集成同步的是有的,我们有用了,但是不可靠,所有想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宽的输入电压范围?

用不同节数电池的供电的设备都差不多这么宽的电压范围,而且电池电压也是浮动的,并且还需要留有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