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去耦电容

楼主(2014-02-13):
电源和地之间的去耦电容应该多大容值,有没有极性和非极性的要求?
选电容大小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539&highlight=去耦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41539&highlight=去耦电容

十分感谢!

网友B:
我也不了解,一般都随便放几个电容。。。。。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了解,一般都随便放几个电容。。。。。唉

建议看看楼上的链接 讲得很不错!

网友C:
电容不能太大否则谐振频率太低。也不能太小否则不能提供IC需要的瞬态电流,一般100n。。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不能太大否则谐振频率太低。也不能太小否则不能提供IC需要的瞬态电流,一般100n。。 ...

什么时候用0.1u 什么时候用0.01u呢?

网友:
比如你电源的开关频率比较高,上Mhz了,可以考虑用0.01uF
一般0.1uF就行

不知道我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用0.1u 什么时候用0.01u呢?

集成IC内部都是由许多三极管构成,他们的开关需要瞬态的电流,尤其含驱动的开关IC,而且还跟你的布线有关,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实测一下IC电源输入,看波形是否满足IC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成IC内部都是由许多三极管构成,他们的开关需要瞬态的电流,尤其含驱动的开关IC,而且还跟你的布线有关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