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改软件,24AA64可以替代24C64吗?

楼主(2014-02-13):
如题.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但这类芯片假冒伪劣的多,还是要实际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但这类芯片假冒伪劣的多,还是要实际测一下。

亲戚电视机坏了,叫帮烧个总线数据线他,我这里只有24AA64的IC,没有24c64,看来只能用烧录器试试选24C64能不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