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10 keil分散加载文件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2-13):
这是keil默认生成的sct文件,如下:
LR_IROM1 0x00000000 0x0004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4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1FFF8000 0x00008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将ER_IROM1 里面的.ANY (+RO)去掉的话,如下: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4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

想请教版主和各位朋友,如果我程序有改动的话,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编译的大小会固定不变吗?

网友:
楼主你好,关于keil的默认文件问题,建议您联系keil公司的技术支持!我们这边也会帮您查看,如果有答案我会尽快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