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ii for msp430 把OSTimeTick 由WDT 换为timerb为什么不行?

楼主(2014-02-13):
  之前ticks是由WDT定时器切换的,可以正常运行,现在因为一些原因想换个定时器timerb

之前

WDT_ISR                                     ; wd timer ISR
            PUSHALL                         ; push all registers

            bic.b    #0x01, IE1             ; disable wd timer interrupt

            cmp.b    #0, &OSIntNesting      ; if (OSIntNesting == 0)
            jne      WDT_ISR_1

            mov.w    &OSTCBCur, R13         ; save task stack
            mov.w    SP, 0(R13)

            mov.w    &OSISRStkPtr, SP       ; load interrupt stack

WDT_ISR_1
            inc.b    &OSIntNesting          ; increase OSIntNesting
            bis.b    #0x01, IE1             ; enable wd timer interrupt

            EINT                            ; enable general interrupt to allow for interrupt nesting

            call     #OSTimeTick            ; call ticks routine
            DINT                            ; disable general interrupt

            call     #OSIntExit             ; call ticks routine

            cmp.b    #0, &OSIntNesting      ; if (OSIntNesting == 0)
            jne      WDT_ISR_2

            mov.w    &OSTCBHighRdy, R13     ;     restore task stack SP
            mov.w    @R13, SP

WDT_ISR_2
            POPALL                          ; pop all registers

            reti                            ; return from interrupt

现在改到了timerb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 (void)
{

    OS_CPU_SR  cpu_sr;

    OS_ENTER_CRITICAL();                         /* Tell uC/OS-II that we are starting an ISR          */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OSTimeTick();                                /* Call uC/OS-II's OSTimeTick()                       */

    OSIntExit();                                 /* Tell uC/OS-II that we are leaving the ISR          */

}

但是任务运行不了,是怎么回事?

我对比了一下,除了保存sp之外,基本一致,仿真时可以进入timerb,但是连续运行,有时候会提示cpuoff,但我根本没进入低功耗~

有人换过ticks时钟源麽?

网友:
兄弟,你timerb的中断函数这样写os的tick肯定运行不起来。因为IAR编译器会按照它自己的规则回复中断现场,如果你一定想用C写就查查编译器的手册看有没有办法不让编译器保存现场。GCC里我记得可以用__attribute nest

网友:
这事我以前做过,用TA0替代WDT,直接修改汇编文件。
需要修改两个地方,1、替换WDT的函数入口,2、修改中断函数内的相应中断允许位。

下面是改为TA0的,你自己和原文件对照下就知道该改哪里了,改为TB中断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