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QT内嵌输入法的问题

楼主(2014-02-13):
背景是这样的:
        用QT写了个程序在ARM-A8处理器上跑,系统linux-3.2内核,触摸屏控制,然后程序中有需要手动输入汉字和英文的地方。

现在的问题是:
        1.如果有外接键盘,那么QT中应该怎样内嵌输入法比较好,有没有可以直接调用类就出来的输入法?
        2.如果没有外接键盘,想像一般手机那样做一个点击输入框会弹出一个键盘然后进行输入,这样做是不是会很麻烦?

在网上搜到的方法很多是自己写一个输入法,所以来请教各位有没有更好地想法。

多谢了

网友A:
自己写一个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一个输入法

自己编对我来说还是难度比较大。。。想找个可以借鉴的版本我自己移植一下

网友B(2015-01-12):
Systemzhupinyin,不知道有没有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stemzhupinyin,不知道有没有打错了

没找到这是什么输入法啊

网友:
这个可以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我有英文数字的输入法, 两个C文件和H文件 一个界面文件 加到工程里就可以自动调用。 但是不是汉字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