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小值电阻的测量技术 探讨

楼主(2014-02-13):
对于极小阻值范围的电阻测量可以采用图7所示电路完成,它可以测量10~ 80mΩ的电阻。
通过差分运算放大电路,把被测电阻产生的微弱电压信号放大100倍,因此实际电阻值是测量值要除以100。
图中运放UI采用低噪声、高速、精密运放,如OP-37EJ,AD645或MAX400。和高电位施加线(HF)串联的电阻R1是用来匹配电流施加模块的最佳输出负载,R2到R5采用高精度高稳定性的电阻来保证差放电路增益的稳定,这决定了测量的精度和重复性。为了保证精度,对运放的电源电压要求很高,电路的安装位置要尽可能靠近被测电阻,所有探头要尽可能短,C2,C3要尽可能靠近运放。

网友A:
仪表放大器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放大器靠谱点

这个电路 有大神用过吗

网友:
DIY建议直接用精密仪表放大器

网友:
这也叫极小值啊,只算较小

网友:
其实就是四线法测电阻么

网友:
为什么要四线法测量呢

网友B:
弄个100A 的电源,再整个24位 AD 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没有说要求啊,分辨率和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弄个100A 的电源,再整个24位 AD 差不多了

100A电源需要很稳定阿,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0A电源需要很稳定阿,不知道怎么做>?

我拆过类是产品,里面就是个100A开关电源,保定产的

http://www.bdtcsf.cn/web/pdtshow ... p;bid=2&sscid=0

看看这个说明  用2个AD采集电压和电流  100A就不需要很稳定了

网友:
I have done this, using one atmega32u4 and two resistors.

Connection is simple:

GPIO 1 -> resistor 1 -> dut -> resistor 2 -> GPIO2

ADC taken from both sides of the dut, in differential mode, with 200x gain.

Procedure:
1) set GPIO1 and clear GPIO2;
2) differentially measure the voltage across dut, at 200x gain;
3) clear GPIO1 and set GPIO2;
3) differentially measure the voltage across dut, at 200x gain;

The adc results in 2) - the adc results in 3) is proportional to the dut's resistance.

With calibration, it can accurately measure resistance down to mohm territory and is not susceptible to offset drift.

网友:
这个能算极小值?我弄过测微欧的电路

网友:
用放大法测极小电阻,放大器增益要校准,还要有失调电压等问要处理,我觉得用比例法比较容易实现,我用7107做了个,最高分辨率1毫欧,量程2000毫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类是产品,里面就是个100A开关电源,保定产的

http://www.bdtcsf.cn/web/pdtshow.asp?id=450&bcid= ...

赞.
如果两路采集的话,只要每一路的稳定性高就好了....

网友:
测试端用四端测量法是可以消除测量引线的影响(一米长的导线电阻就有几个毫欧了),甚至还有五端测量法的(从数字电桥的说明书上看到的)

网友:
我还以为你要测微欧呢,结果连10毫欧都没下。模电好好学的话,这也就是毕设的水平有什么好探讨的。

网友:
可以使用对数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