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modbus为什么没有配套的主站代码啊?竟然找不到一个主站

楼主(2014-02-13):
freemodbus为什么没有配套的主站代码啊?竟然找不到一个主站

网友:
在这个站上,有人搞过主站

网友:
有,收费的。
另外一般人做的都是传感器一类的配套设备把,作为从站提供服务;主站一般是PLC这类大厂出品的
真要用到产品,自己根据协议写一个就好了,主站比从站简单多了

网友A:
FreeModbus  主机官方是收费,所以当然找不到。。
楼主可以借鉴我自己开源重构的FreeModbus主机源码,同时支持主机+从机,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6510-1-1.html
另外上面的帖子发的比较早了,我后期一直在做维护,建议最好采用github上的最新源码,链接:https://github.com/armink/FreeModbus_Slave-Master-RTT-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Modbus  主机官方是收费,所以当然找不到。。
楼主可以借鉴我自己开源重构的FreeModbus主机源码,同时 ...

感谢大侠,请问modbus里T3.5这个我理解就是判断一帧是否结束转去处理,但我对T1.5是什么作用还没搞懂,freemodbus中没用这个T1.5啊,应该不是因为他是从站就不用了吧,主站需要1.5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请问modbus里T3.5这个我理解就是判断一帧是否结束转去处理,但我对T1.5是什么作用还没搞懂,fr ...

你对T3.5理解是正确的,T1.5的作用是保证每个字节有效数据时间间隔在设定范围内,所以每个字节数据都得用到定时。
FreeModbus没有用T1.5,我个人感觉加上这个之后会使系统负荷加大,而且实际意义不大,目前协议栈不加T1.5也是能够正常运行的。。

网友B(2014-04-17):
引用 网友A:
你对T3.5理解是正确的,T1.5的作用是保证每个字节有效数据时间间隔在设定范围内,所以每个字节数据都得用 ...

你好
请问代码是硬件无关的么?我想在跑WINCE的ARM9上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问代码是硬件无关的么?我想在跑WINCE的ARM9上使用

与硬件当然没有关系,对于不同芯片,只需修改port文件夹中文件即可~

网友(2014-06-18):
引用 网友A:
与硬件当然没有关系,对于不同芯片,只需修改port文件夹中文件即可~

好的 谢谢解答 谢谢分享

网友(2015-02-04):
我想实现一个同时运行rtu和tcp的从站,但是主站程序也不嫌少,先收藏了。

网友:
主站源码好东西